有源蜂鸣器是否能实现用编程控制发出不同的声音?

楼主(2016-05-20):
有源蜂鸣器是否能实现用编程控制发出不同的声音?

网友A:
是的~有源蜂鸣器可以这样做,但是无源的就不可以

网友B:
有源的蜂鸣器是不可以的,这里的源说的是振荡源,有源的发声频率已定,无源的才可以,你给它不一样频率的方波它就可以发出不同音调的声音

网友A:
我错了。。。说反了。。。有源是内部有震荡源,上电就会响的~~~频率固定了的、

网友C:
有源的不可以,无源的才可以。

网友D:
有源的蜂鸣器是可以的,这里的源说的是振荡源,有源的发声频率可以改变,,你给它不一样频率的方波它就可以发出不同音调的声音

网友E:
有源的不可以。有源的是含有振荡源的蜂鸣器。只能哔哔哔哔的响。无源的需要自己添加振荡源。通过频率可以控制声音。

网友F(2017-01-02):
有源的蜂鸣器是不可以的

网友G:
可以改变不同频率

网友H:
单片机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