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我的红外对管的程序为什么只执行最后一个程序

楼主(2016-05-21):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0^4; //0为开 1为关
sbit led2=P0^5;
sbit led3=P0^6;
sbit led4=P0^7;
sbit HW1=P2^7;
//sbit HW2=P2^6;
void GD();
void LED1();
void LED2();
void LED3();
void LED4();
void GS();
unsigned int num=0;
void main()
{
   while(1)
  {
   GS();
  if(num==1)
  {
   LED1();
  }
   else if(num==2)
  {
   LED2();
  }
  else if(num==3)
  {
   LED3();
  }
  else if(num==4)
  {
   LED4();
  }
//  switch(num)
//  {
//   case 2:LED1();break;
//   case 3:LED2();break;
//   case 4:LED3();break;
//   case 0:LED4();break;
//  }
}
}
void GS()
{
   if(HW1==0)
  {
   HW1=1;
   num++;
  }
}
void LED1()
{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
void LED2()
{
     led1=0;
    led4=0;
    led2=1;
    led3=1;
}
void LED3()
{
   led1=0;
   led2=1;
   led3=0;
   led4=0;
}
void LED4()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

楼主:
有没有大神看看为什么我的红外对管不管检测外部多少次变化 主函数while(1)中只执行最后一个if语句

网友A(2016-06-25):
应该是都执行了,只是太快了,看起来效果是最后一个。加延时能看出来。

网友B:
加延时函数

楼主:
恩 已经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