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51单片机16进制转2进制的问题

楼主(2016-05-21):
我想用一个字节的8个位分别表示8个状态然后显示出来
比如 得到的结果“E”是0x04 屏幕上就显示0000 0100 用下面的方法一位一位判断 显示结果是 1111 1111 请问前辈们 哪错了

if((E&&0x01)==0x01)
{
         ER[0]=1;
}
if((E&0x02)==0x02)
{
        ER[1]=1;
}
if((E&0x04)==0x04)
{
        ER[2]=1;
}
if((E&0x08)==0x08)
{
        ER[3]=1;
}
if((E&0x10)==0x10)
{
        ER[4]=1;
}
if((E&0x20)==0x20)
{
        ER[5]=1;
}
if((E&0x40)==0x40)
{
        ER[6]=1;
}
if((E&0x80)==0x80)
{
        ER[7]=1;
}

网友A:
ER要定义成位字节

网友B:
E&&0x02而非E&0x02,后者改变E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要定义成位字节

谢谢回复

ER是 unsigned char ER[8];这样定义的 然后在1602显示语句用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0x02而非E&0x02,后者改变E值。

谢谢回复

原本用的是& 当时死活不行 实在想不出原因就用&&试一下 纯粹是瞎搞

楼主:
汇报一下结果

后来用一个for语句和一个常量写 意思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用了

for(i=0;i<8;i++)
{
        if((E&Err_List[i])==Err_List[i])
        {
                ER[i]=1;
        }
        else
        {
                E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