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用PMOS控制12VLED的问题

楼主(2016-05-21):
就是简单用PMOS管的G接单片机I/O口   D接12V电源和LED  S接地
结果灯不受IO口控制直接常亮

网友A:
p沟S接正,注意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沟S接正,注意电压差,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沟S接正,注意电压差,

现在是S接电源D接地直接不亮了~....~

楼主:
看不到图片啊还是没好办法

网友A:
我不会发图片,电压不同,IO口先接1K电阻

网友A:
再接一npn三极管基极上。E接gnd. C接1K电阻到P沟G。并20K至12V.S接12V.D接一个1K电阻再接LED..然后LED的另一个头接gnd。接反不亮。我把图往微博空间上粘。不知有没有。是小问题。能整好。

网友B:
注意电压差

网友C:
查一下你用的这个PMOS管的手册,就知道了:单片机IO口的输出电压,不足以开关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一npn三极管基极上。E接gnd. C接1K电阻到P沟G。并20K至12V.S接12V.D接一个1K电阻再接LED..然后LED的另 ...

可以控制但亮度不够

网友D:
你前面不是也开了楼层吗?前面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前面不是也开了楼层吗?前面去看看吧!

查出问题 现在搞定了

网友E:
PMOS管为电压控制型的,Ugs电压一般为10-12伏才能导通

网友D:
用PMOS管控制12VLED,不合理,PMOS管能输出驱动LED的较大电流吗?

网友D:
有谁看到现代电子技术还在用分列PMOS管?VMOS、IGBT倒是有的。

网友D:
还一大堆人在回答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