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这个怎么生成有线的。而不是现在网状的!!!

楼主(2016-05-21):
求大神告知这个怎么生成有线的。而不是现在网状的!!

网友A:
是要连接到PCB板上吗?

网友B:
标号一样的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所有的都用线连,电路图会变的非常难看,并且会很乱,失去阅读能力!建议还是不要用线,用标号多清爽啊

网友B:
请不要用点评!用回复回复我,否则我不好给你回复!“意思是现在这样的网格也是ok的咯??做成原理图看的话”,是的,在原理上是一样的。没问题的,两个标号一样的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