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懂这个东西怎么发送短信的???求指教~~~ 下面应该是程序

楼主:
哪个大神懂这个东西怎么发送短信的???求指教~~~ 下面应该是程序

网友A(2016-05-21):
你能通过串口通信,再参考AT指令编程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查查  AT  指令

AT指令怎么查呀?不懂AT指令是什么呢

网友D:
这不简单。。。AT指令的呢,通过串口发命令的~

网友E:
发送指定的AT指令就可以了啊  必须有等待时间 一直发可能还没发出去就又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不简单。。。AT指令的呢,通过串口发命令的~

可是我这个设计好像没有地方插串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发送指定的AT指令就可以了啊  必须有等待时间 一直发可能还没发出去就又发了

可是怎么使用AT指令?我这个实物器件好像没有地方插串口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不简单。。。AT指令的呢,通过串口发命令的~

...我晕死~~~串口是一个通信协议而已,又不是固定的硬件设备。。。你找下模块的资料,应该有rx tx,这两个就是串口通讯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