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步器显示平均速度这段程序怎么写?已经完成计步部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5-22):
单片机计步器显示平均速度这段程序怎么写????

已经完成计步部分

网友A:
速度=路程/时间呗。。。路程=步幅*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路程/时间呗。。。路程=步幅*步数...

步幅怎么算出来?重要的是步幅,要用什么传感器么?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环境条件。如果是跑步机,电机上有速度传感器可用,你也可自己加霍尔/光电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幅怎么算出来?重要的是步幅,要用什么传感器么?

步幅要做的话比较困难呢,如果是简单来做的话,这个用测量值就好了

网友C:
3d传感器Datasheet中有说明

网友D:
路程=步幅*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