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教

楼主(2016-05-22):
各位  小弟有一事不明,就是步进电机与车轮的组装是怎样的?是直接将步进电机插入到车轮上,还是要先接一些齿轮之类的,请给位帮忙解释下

网友A:
要看你自已设计,不知你用来做什么的,不好回复。

网友B:
具体看情况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速度一般,要想提高速度,当然是增加齿轮,其缺点是力矩变小;想简化结构可以直接安装,但是灵活性差,加装万向节连接最理想,最方便,但是结构复杂且成本高。

网友D:
如无特殊要求,一般直联。

网友E:
看实际情况

网友F:
看你的具体应用,具体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