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提供USB供电原理图,并分析工作原理和器件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2):
USB连接线一共四条,从USB插头可以看见。其中两条是5V电源,在两边。中间两条用于数据收发。你要用来给单片机供电,需要注意.如果上位机是PC机或笔记本,一个USB口的最大供电电流只有500ma,如果供电用的是专用电源,而仅仅是用USB线连接,则最大电流取决于电源容量。
    万用表测量一下正负极,就可以连接,不用电路图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