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的51单片机的测试程序

楼主(2016-05-23):
可用。。adxl345传感器通过串口发给pc,开串口助手,选端口号即可

/*
* ADXL345模块
*
* 用途:ADXL345模块IIC测试程序
*
* 作者                                        日期                                备注
*                         2010/12/10                        新增
*                         2010/12/11                        修改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ngth  33
uchar  buffer[length];

sbit          SCL=P2^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4;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16];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Hz---12T)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9);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buffer[0]='-';
        }
        else buffer[0]='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buffer[8] ='X';
//        buffer[9] =':';
    buffer[1] =qian;
    buffer[2] ='.';
        buffer[3] =bai;
    buffer[4] =shi;
    buffer[5] =' ';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buffer[6]='-';
        }
        else buffer[6]='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buffer[16] ='Y';
//        buffer[17] =':';
    buffer[7] =qian;
    buffer[8] ='.';
        buffer[9] =bai;
    buffer[10] =shi;
    buffer[11] =' ';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float temp;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buffer[12]='-';       //显示负符号位
        }
        else buffer[12]='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buffer[24] ='Z';
        //buffer[25] =':';
    buffer[13] =qian;
    buffer[14] ='.';
        buffer[15] =bai;
    buffer[16] =shi;
        buffer[17]='\n';
        buffer[18]='\0';

}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TMOD|=0x20;
        PCON|= 0x80;
        TH1=0xfa;
        TL1=0xfa;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串口发送一串数据***********************/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temp)      //发送一串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ES=0;         //禁止串口中断
           while(temp[i] != '\0')
            {
                   SBUF=*(temp+i);
                        i++;
                        while(TI==0);        //发送数据完毕时,TI会自动置高
                        TI=0;                    //发送数据完毕,将TI清零,准备下一次发送
                }
           ES=1;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devid,a;
        delay(500);                                   //上电延时
        UART_init();
        while(1)                                 //循环
        {

                   /* buffer[0] ='A';
                    buffer[1] ='D';
                    buffer[2] ='X';
                        buffer[3] ='L';
                    buffer[4] ='3';
                    buffer[5] ='4';
                        buffer[6] ='5';
                        buffer[7] =' ';                                 */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        if(devid!=0XE5)
                {

                                buffer[8] ='N';
                            buffer[9] ='o';
                            buffer[10] =' ';
                                buffer[11] ='F';
                            buffer[12] ='i';
                            buffer[13] ='n';
                            buffer[14] ='d';
                        buffer[15] ='!';
                            buffer[16] =' ';
                                buffer[17] =' ';
                                buffer[18] =' ';
                                buffer[19] =' ';
                                buffer[20] =' ';
                                buffer[21] =' ';
                                buffer[22] =' ';
                                buffer[23] =' ';
                                buffer[24] =' ';
                                buffer[25] =' ';
                                buffer[26] =' ';
                                buffer[27] =' ';
                            buffer[28] =' ';
                                buffer[29] =' ';
                                buffer[30] =' ';
                            buffer[31] ='\n';
                                buffer[32]='\0';

                }
                else
                {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
                         display_y();
                         display_z();
        //        }
                Send_Byte(buffer);
                delay(1000);

}
}

可用

网友A(2017-08-02):
输出的数不论xyz轴都小于1 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8-01-12):
如何将转换的度数精确到0.01,main函数里最后的延时能不能省掉?如果不能,怎么样才能不影响输出?

网友C(2018-03-07):
引用 网友B:
如何将转换的度数精确到0.01,main函数里最后的延时能不能省掉?如果不能,怎么样才能不影响输出?

您好,这个模块的测试程序就这个帖子的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