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外部中断计数设计,急急急

楼主(2016-05-23):
主要要求:
1.单片机的INT0引脚上连接了一个按键,按键的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INT0,对按键被按下的事件计数,并且在3个8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另一个普通I/O引脚上连接一个按键用于清零计数,当计数达到999或者清零按键按下时,数码管被归零,重新开始计数。
2.硬件电路要求:单片机使用P1口驱动3位7段共阳极数码管,使用P2.0—P2.2口选择用于显示的数码管,外部中断引脚INT0(P3.2) 上连接了按键S1,用于中断计数,外部引脚P3.5(T1)上连接了按键S2,用于清零计数。

网友A: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里面有测量脉冲个数、宽度、频率等实例。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脉冲数.rar (52.96 KB, 下载次数: 33)

网友A: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rar (52.14 KB, 下载次数: 6)

网友A: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rar (52.74 KB, 下载次数: 5)

网友B(2017-12-28):
引用 网友A: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这个c语言的程序有吗

网友C:
因为你硬件上拉的,所以首先配置成 INTO INT1 下降沿中断,然后中断映射启动你的 计数或者清零处理函数就可以了;不同的单片机  中断入口和映射不一样  查下demo 就清楚了 ,套用一下格式就OK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