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4轴飞控 原理图及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4轴飞控

四轴-四元数-互补滤波-串级PID -STCunio的电机和桨程序:

//                                                 STCunio
//四川 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13级 刘其民  技术支持
//本人只提供有限技术支持,截止时间:2015年3月1号,过时不候,请勿打扰。
//本人今年大二上期,由于技术有限提问时请不要超过本程序及本硬件的范围,什么捷联惯导技术,扩展卡尔曼,梯度下降滤波
//就不要问了,我也不懂,最近在自学自动控制原理,还是个小渣渣,连STM32都不会,做个四轴都还是只能苦逼地用51单片机
//本程序属于完全开源程序,允许用于进行二次开发,但是不能做细小改动后就声明自己拥有版权,
//对于抄袭后又声明自己有版权是自己开发的我只想说我QNMLGB。

//修改本程序应注意!
//如果将此程序优化,修改,增加功能,须开源至阿莫论坛 STC 1T单片机 版块
//使用本程序应遵循GNUGPL协议!

//本程序属于本硬件的最终版本,不会继续升级,但是会不定期的发布修复Bug后的程序。

//特别鸣谢在研发过程中给予支持的朋友及团体:
//                                         西南科技大学 电气09级 刘畅
//                                         西南科技大学 嵌入式技术实验室 何科君
//                                         西南科技大学 航空航天学社暨空气动力学实验室
//*************************************2015年2月14日 著**************************************************************
//硬件参数:
//电池:1S/3.7V电池 推荐300-650mAh左右   500mah以上的电池推荐安装在背面
//电机/桨:720空心杯/59MM桨
//   特别声明:本程序测试的空心杯为淘宝店铺 深圳杰盛电机 的720空心杯 其他厂家的电机不适用于本程序,除非自行调整PID
//             本程序测试的螺旋桨为淘宝店铺 虎虎平价店 的59MM直径 1mm孔径螺旋桨 其他厂家的螺旋桨不适用于本程序,除非自行调整PID
//MCU IAP15W4K61S4@28.000MHZ  (B版!A版单片机绝对不适合!)
//特别说明,本程序目前只适合IAP系列的单片机,非IAP单片机使用须修改EEPROM读写地址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无线芯片:NRF24L01
//电机驱动MOS管:AO3400
//升压方案:BL8530
//3.3V稳压方案:ME6219C-33-M5G
//下载口保护:1K电阻
//机架尺寸:94mm*94mm

//设计失误的地方:
//MOS管保护用的肖特基放错了位置,不过完全不影响使用,这种小四轴不加肖特基保护都行。

//软件参数:
//姿态解算:四元数
//滤波:互补滤波(From 德国开源四轴)
//PID:串级PID 外环PI,内环PID

//数据定义说明:
//data 51单片机片内RAM最前面128字节RAM 用ACC读写,速度最快
//idata 片内RAM最前面256字节的RAM 包括data 用类似指针模式访问 适合用于指针操作
//pdata 外部扩展RAM的前256字节的RAM 不要用 会大姨妈!
//xdata 外部扩展RAM 用DPTR访问
#include <STC15W4K60S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C15W4KPWM.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MU.H>
//******************************************************************************************************
float XE=0,YE=0;                 //角度人为修正,但是四轴漂移一般是硬件造成的,故不将此值写入EEPROM,这个只是应急使用,发现漂移应
                                 //连至上位机检查电机轴是否发生弯曲,发现问题电机及时更换
float YM=0;              //油门变化速度控制,不这样做的话快速变化油门时四轴会失速翻转并GG
int ich1=0,ich2=0,ich3=0,ich4=0,ich5=0,ich6=0;                                 //无线串口/串口相关
int speed0=0,speed1=0,speed2=0,speed3=0,V=0;           //电机速度参数
int PWM0=0,PWM1=0,PWM2=0,PWM3=0;  //加载至PWM模块的参数
int g_x=0,g_y=0,g_z=0;            //陀螺仪矫正参数
char a_x=0,a_y=0;                 //角度矫正参数
unsigned char TxBuf[20]={0};
unsigned char RxBuf[20]={0};
double PID_x=0,PID_y=0,PID_z=0;  //PID最终输出量
float FR1=0,FR2=0,FR3=0;         //将char数据转存为float型
//*****************角度参数*************************************************
double Gyro_y=0,Gyro_x=0,Gyro_z=0;        //Y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double Accel_x=0,Accel_y=0,Accel_z=0;            //X轴加速度值暂存
double Angle_ax=0,Angle_ay=0,Angle_az=0;  //由加速度计算的加速度(弧度制)
double Angle_gy=0,Angle_gx=0,Angle_gz=0;  //由角速度计算的角速率(角度制)
double AngleAx=0,AngleAy=0;               //三角函数解算出的欧拉角
double Angle=0,Angley=0;                  //四元数解算出的欧拉角
double Anglezlate=0;                      //Z轴相关
double Ax=0,Ay=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度
//****************姿态处理和PID*********************************************
float Out_PID_X=0,Last_Angle_gx=0;//外环PI输出量  上一次陀螺仪数据
float Out_XP=35,Out_XI=0.01,ERRORX_Out=0;//外环P  外环I  外环误差积分
float In_XP=0.4,In_XI=0.01,In_XD=9,ERRORX_In=0;//内环P  内环I   内环D  内环误差积分

float Out_PID_Y=0,Last_Angle_gy=0;
float Out_YP=35,Out_YI=0.01,ERRORY_Out=0;
float In_YP=0.4,In_YI=0.01,In_YD=9,ERRORY_In=0;

float ZP=5.0,ZD=4.0;//自旋控制的P D

int lastR0=0,ZT=0; //上一次RxBuf[0]数据(RxBuf[0]数据在不断变动的)   状态标识
int i=0;
void Angle_Calculate() interrupt 1
{
        //if(YM<RxBuf[4]&&(RxBuf[4]-YM)<=2){YM++;YM++;}
        //else if(YM>RxBuf[4]&&(YM-RxBuf[4])<=2){YM--;YM--;}  //防止油门变化过快而失速
        //else {YM=RxBuf[4];}
        if(RxBuf[1]>FR1){FR1+=0.2;}else if(RxBuf[1]<FR1){FR1-=0.2;}
        if(RxBuf[2]>FR2){FR2+=0.2;}else if(RxBuf[2]<FR2){FR2-=0.2;}

        YM=(float)RxBuf[4]*3/4;

        if(YM>100)//如果油门大于100 即开始起飞
        {
                if(RxBuf[0]==lastR0)//如果RxBuf[0]的数据没有收到 即矢联
                {
                        ZT++;  //状态标识+1
                        if(ZT>128){ZT=128;}  //状态标识大于128即1秒没有收到数据,失控保护
                }
                else{ZT=0;}
        }
        else{ZT=0;} //收到信号退出失控保护
        if(ZT==128){YM=101;RxBuf[1]=128;RxBuf[2]=128;} //触发失控保护 油门为1半少一点,缓慢下降,俯仰横滚方向舵归中
        lastR0=RxBuf[0];

        i++;
        if(i==130){i=129;}
        Accel_y= GetData(ACCEL_YOUT_H);        //读取6050数据
        Accel_x= GetData(ACCEL_XOUT_H);
        Accel_z= GetData(ACCEL_ZOUT_H);
        Gyro_x = GetData(GYRO_XOUT_H)-g_x;
        Gyro_y = GetData(GYRO_YOUT_H)-g_y;
        Gyro_z = GetData(GYRO_ZOUT_H)-g_z;
        Last_Angle_gx=Angle_gx;   //储存上一次角速度数据
        Last_Angle_gy=Angle_gy;
        Angle_ax=(Accel_x)/8192;  //加速度处理
        Angle_az=(Accel_z)/8192;  //加速度量程 +-4g/S
        Angle_ay=(Accel_y)/8192;        //转换关系8192LSB/g
        Angle_gx=(Gyro_x)/65.5;   //陀螺仪处理
        Angle_gy=(Gyro_y)/65.5;   //陀螺仪量程 +-500度/S
        Angle_gz=(Gyro_z)/65.5;   //转换关系65.5LSB/度
//***********************************四元数解算***********************************
        IMUupdate(Angle_gx*0.0174533,Angle_gy*0.0174533,Angle_gz*0.0174533,Angle_ax,Angle_ay,Angle_az);
        //0.174533为PI/180 目的是将角度转弧度
//********************三角函数直接解算以供比较四元数解算精准度********************
        AngleAx=atan(Angle_ax/sqrt(Angle_ay*Angle_ay+Angle_az*Angle_az))*57.2957795f; //后面的数字是180/PI 目的是弧度转角度
  AngleAy=atan(Angle_ay/sqrt(Angle_ax*Angle_ax+Angle_az*Angle_az))*57.2957795f;
//**************X轴指向***********************************************************
        FR1=((float)RxBuf[1]-128)/7; //char类型转存为float以便除法运算

        Ax=Angle-FR1-a_x;      //角度控制量加载至角度

        if(YM>20)
        {
  ERRORX_Out+=Ax;//外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
        else
        {
                ERRORX_Out=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
        if(ERRORX_Out>500){ERRORX_Out=500;}
        else if(ERRORX_Out<-500){ERRORX_Out=-500;}//积分限幅

        Out_PID_X=Ax*Out_XP+ERRORX_Out*Out_XI;//外环PI

        if(YM>20)
        {
  ERRORX_In+=(Angle_gy-Out_PID_X);  //内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
  else
        {
                ERRORX_In=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
        if(ERRORX_In>500){ERRORX_In=500;}
  else if(ERRORX_In<-500){ERRORX_In=-500;}//积分限幅

        PID_x=(Angle_gy+Out_PID_X)*In_XP+ERRORX_In*In_XI+(Angle_gy-Last_Angle_gy)*In_XD;//内环PID

  if(PID_x>1000){PID_x=10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x<-1000){PID_x=-1000;}

        speed0=0-PID_x,speed2=0+PID_x;
//**************Y轴指向**************************************************
        if(RxBuf[2]>=143||RxBuf[2]<=113);else{RxBuf[2]=128;}
        FR2=((float)RxBuf[2]-128)/7; //char类型转存为float以便除法运算
        Ay=Angley+FR2-a_y;      //角度控制量加载至角度

        if(YM>20)
        {
  ERRORY_Out+=Ay;//外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
        else
        {
                ERRORY_Out=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
        if(ERRORY_Out>500){ERRORY_Out=500;}
        else if(ERRORY_Out<-500){ERRORY_Out=-500;}//积分限幅

        Out_PID_Y=Ay*Out_YP+ERRORY_Out*Out_YI;//外环PI

        if(YM>20)
        {
  ERRORY_In+=(Angle_gx-Out_PID_Y);  //内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
        else
        {
                ERRORY_In=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
        if(ERRORY_In>500){ERRORY_In=500;}
  else if(ERRORY_In<-500){ERRORY_In=-500;}//积分限幅

        PID_y=(Angle_gx+Out_PID_Y)*In_YP+ERRORY_In*In_YI+(Angle_gx-Last_Angle_gx)*In_YD;//内环PID

  if(PID_y>1000){PID_y=10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y<-1000){PID_y=-1000;}

        speed3=0+PID_y,speed1=0-PID_y;//加载到速度参数
//**************Z轴指向(Z轴随便啦,自旋控制没必要上串级PID)*****************************
        FR3=((float)RxBuf[3]-128)*1.5;
        Angle_gz-=FR3;
        PID_z=(Angle_gz)*ZP+(Angle_gz-Anglezlate)*ZD;
        Anglezlate=Angle_gz;
        speed0=speed0+PID_z,speed2=speed2+PID_z;
        speed1=speed1-PID_z,speed3=speed3-PID_z;
//*****************串口及无线串口相关***************************************************
        ich1=Ax;
        ich2=Ay;
        ich3=AngleAx;                 //此处可发送6个数据至上位机,需要发送什么数据在此处修改即可
        ich4=AngleAy;
        ich5=0;
        ich6=0;
//**************将速度参数加载至PWM模块*************************************************
        PWM0=(1000-YM*4+speed0);
        if(PWM0>1000){PWM0=1000;}    //速度参数控制,防止超过PWM参数范围0-1000
        else if(PWM0<0){PWM0=0;}

        PWM1=(1000-YM*4+speed1);
        if(PWM1>1000){PWM1=1000;}
        else if(PWM1<0){PWM1=0;}

        PWM2=(1000-YM*4+speed2);
        if(PWM2>1000){PWM2=1000;}
        else if(PWM2<0){PWM2=0;}

        PWM3=(1000-YM*4+speed3);
        if(PWM3>1000){PWM3=1000;}
        else if(PWM3<0){PWM3=0;}
  if(YM>=10)
        {PWM(PWM1,PWM2,PWM0,PWM3);}//1203
        else
        {PWM(1000,1000,1000,1000);}

}
void main()
{
PWMGO();//初始化PWM
IAPRead();//读取陀螺仪静差
InitMPU6050();//初始化MPU-6050
Usart_Init();//初始化串口
Time0_Init();//初始化定时器
RxBuf[1]=128;
RxBuf[2]=128;
RxBuf[3]=128;
RxBuf[4]=0;
while(1)
{
                                Delay(50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5]==1&&i>128)
        {
                                IAP_Gyro();
                                RxBuf[5]=0;
                                EA=0;
                                PWMCKS=0x10;
                                T2L = 0xEB;
              T2H = 0xFF;
                                PWM(960,960,960,960);
              Delay(60000); //校准完毕滴一声
        PWM(1000,1000,1000,1000);
        PWMCKS=0x00;
        EA=1;
        i=0;
                                }
                                if(RxBuf[6]==1&&i>128)
        {
                                IAP_Angle();
                                RxBuf[6]=0;
                                EA=0;
                                PWMCKS=0x10;
                                T2L = 0xEB;
              T2H = 0xFF;
                                PWM(960,960,960,960);
              Delay(60000);  //校准完毕滴一声
        PWM(1000,1000,1000,1000);
        PWMCKS=0x00;
                                EA=1;
                                i=0;
                                }
              //Send(ich1,ich2,ich3,ich4,ich5,ich6);  //串口发送数据  如需连接上位机,须取消注释本句!!!注释本句是为了减小遥控延时
}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6-06-17):
这是全部的程序?包括接收器的?

网友B(2016-08-03):
好久没上,黑币不够啊

网友C(2016-11-10):
感觉好棒啊

网友D:
51单片机的4元素 算法 找了好久啊

网友D:
楼主 问一下
你的4元素 是自己算的吗
4元素不是都要利用DMP读取的吗

网友E(2017-04-19):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F(2017-05-19):
Mark,等金币够了再下载

网友G:
非常感谢,帮了不少忙

网友H(2017-08-02):
黑金扣了,却不能下载

网友I:
很尴尬。。。一开始弄得跟楼主有点出入啊。。PID不太会怎么办

网友J(2017-10-25):
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K:
新人,能不能发到我邮箱

网友L(2017-12-06):
正需求,下载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M(2018-02-02):
原来还是挺复杂的 ,我也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直升机的飞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N:
新手
下来学习看看

网友O(2018-03-21):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P:
楼主有没有用51做过平衡车,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Q(2018-05-15):
膜拜大佬

网友R(2018-09-14):
很给力,希望我也能做成

网友S(2018-11-30):
给力给力给力

网友T: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加油学习才是真的

网友U(2019-01-24):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V(2019-04-12):
好高端啊

网友W:
好就没来了 看看

网友X(2019-05-17):
有没有实物图

网友Y(2019-08-28):
很不错我也想做飞控

网友Z(2019-10-19):
编译一大堆警告出来

网友AA(2019-11-22):
看着就厉害,标记下来,希望哪天能看懂。

网友AB(2020-06-11):
很好的学习参考资料

网友AC(2020-08-23):
用的是51的什么系列?

网友AD(2020-12-26):
谢谢大神指导,很有用

网友AE(2022-06-16):
帮了不少忙,感谢!

网友AF(2022-09-18):
好东西,谢谢楼主,一定认真学习

网友AG(2024-06-06):
遥控器程序没有main函数???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部的程序?包括接收器的?

就是一张图啥都没有,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