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的新手关于sbit定义的问题。

楼主:
在简单的点亮led灯中

我把sbit d0=P0^0;用d0运行程序时,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没作用;

但是直接用P0=0x01;就可以点亮led,究竟是哪里不对呢?
希望知道的人指导指导我。

网友A(2016-05-24):
单片机上电时,4个io口默认都是高电平,建议检查确定LED负极接到p.1.0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上电时,4个io口默认都是高电平,建议检查确定LED负极接到p.1.0口

如果只是简单的LED点亮,直接另LED=0,
如果想让LED不断点亮熄灭,LED=0,延时,LED=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LED点亮,直接另LED=0,
如果想让LED不断点亮熄灭,LED=0,延时,LED=1。

不需要定义sbit LED=P0^0;吗?

网友C:
应该是这句Sbit d0=P0^0;有问题。大小写,0与字母0的区别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句Sbit d0=P0^0;有问题。大小写,0与字母0的区别等

s要大写吗?我去试试。

网友C:
s不用大写的。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没有。我又遇到新问题了。。。。。。我定义P0口#define GPIO_DIG P0
#include<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void)
{
        while(1)
        {
//                GPIO_DIG=~DIG_CODE[0];
                P0=~DIG_CODE[0];
        }
}
变量DPIO_DIG不能用,但是直接用P0口可以用。
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B:
没有,还遇到新的问题。
#include<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void)
{
        while(1)
        {
//                GPIO_DIG=~DIG_CODE[0];
                P0=~DIG_CODE[0];
        }
}
我定义变量GPIO_DIG,但是用注释的那条出错。用P0=就不报错。

网友C:
我试过了可以得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2M Hz
//#define FOSC 24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24M Hz

//IO接口定义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a,b,k;
sbit b0=P0^0;

/*******************************************************************************
* 函 数 名 :Delayms
* 函数功能 :实现 ms级的延时
* 输    入 :ms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if FOSC == 11059200L
                for(j=0;j<114;j++);
        #elif FOSC == 12000000L
          for(j=0;j<123;j++);
        #elif FOSC == 24000000L
                for(j=0;j<249;j++);
        #else
                for(j=0;j<114;j++);
        #endif
}

/*******************************************************************************
* 函 数 名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实现LED灯闪烁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b0=0;
           delayms(1000);
          b0=1;
           delayms(1000);
        }
}

网友C:
好像特殊功能寄存器P0、P1、P3、等

是不能宏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特殊功能寄存器P0、P1、P3、等

是不能宏定义的。。。。

可以了,。。。重新打开再试的时候就通过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