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资料

楼主(2016-05-24):
电子秤proteus仿真+程序资料

51单片机做的电子秤仿真原理图

部分程序预览:
/********************************************************
                   压力测试仪
系统描述;输入  15--115kPA压力信号
         输出  00h--ffh数字信号(adc0832)
         在LCD上显示实际的压力值,如果超限则报警

线性区间标度变换公式:    y=(115-15)/(243-13)*X+15kpa

作者:
单位:
日期:2008.3.7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3^5;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3^7;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3^7;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3^6;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N=P2^2;

uchar ad_data;                                    //采样值存储
sbit Alarm_led_red =P3^1;                         //超过压力表量程最大值红色led报警定义
sbit Alarm_led_green=P3^2;                        //低于压力表量程最小值绿色led报警定义
                          //adc采样值存储单元
char press_data;                                  //标度变换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ad_alarm;                           //报警值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press_ge=0;                        //显示值百位
unsigned char press_shifen=0;                        //显示值十位
unsigned char press_baifen=0;                         //显示值个位
unsigned char press_qianfen=0;                        //显示值十分位

uchar code str0[]={"Weight:  .   Kg "};
uchar code str1[]={"Make by GUO TAO "};
uchar code str2[]={"Price:          "};
uchar code str3[]={"Total:          "};
void delay(uint);
void lcd_wait(void);
void delay_LCM(uint);                                                                                                    //LCD延时子程序
void initLCM( 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LCD检测忙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void);                                                         //系统显示子函数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alarm(void);
void data_pro(void);

/**********main funcation************/

void main(void)
{
    delay(500);                      //系统延时500ms启动
//        ad_data=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initLCM( );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2);

        while(1)
    {
           ad_data =Adc0832(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alarm();

                data_pro();

                display();

        }
}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60;j++)
                {;}
    }
}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m内部等待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读LCD前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而读出LCD为高电平,则冲突,Proteus仿真会有显示逻辑黄色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M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elay(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0x01;
    X&=0x0f;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1);
    WriteDataLCM(DData);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系统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2);

        DisplayOneChar(8,0,press_ge+0x30);
        DisplayOneChar(10,0,press_shifen+0x30);
        DisplayOneChar(11,0,press_baifen+0x30);
    DisplayOneChar(12,0,press_qianfen+0x30);
        delay(1000);                               //稳定显示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void data_pro(void)
{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press;

          if(14<ad_data<243)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int vary=ad_data;                                                //y=(115-15)/(243-13)*X+15kpa
                        press=((10.0/23.0)*vary)+9.3;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press_ge=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press_shifen=(temp%10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press_baifen=((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个位
                        press_qianfen=((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十分位

                      }

}
/*****************报警子函数*******************/

void alarm(void)
{
         if(ad_data>=243)                           //如果当前压力值大于115kpa,

          {  Alarm_led_red=0; }                 //则启动red led报警

          else
             {          Alarm_led_red=1; }                        //关闭red led 报警

          if(ad_data<=14)                                                        //如果当前压力值小于16kpa

             {  Alarm_led_green=0;  }               //则启动green led报警

      else
             {   Alarm_led_green=1; }                              //关闭green  led 报警

}

全部资料下载:
0150、电子秤proteus仿真

网友A(2016-12-15):
请问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B:
计算成交价格的时候有错误啊

网友C(2017-02-07):
感谢群主的奉献

网友D:
U2是什么元件???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E(2017-03-17):
我想知道最后那个成交价格不对怎么改呀

网友F:
算法不对

网友G(2017-12-16):
很好的程序

网友H:
那个园的是什么元器件啊

网友H:
就是右边那个园的符号的元器件是什么?

网友I(2018-05-17):
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I:
感觉非常不错,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J(2018-06-17):
引用 网友K:
好资料,下载了,谢谢。

没有黑币,能分享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没有黑币

网友M(2019-05-16):
黑币不足,下载不了,能直接发给我吗

网友N:
感觉还行吧,谢谢分享了

网友O(2020-03-28):
预览展示的电路图跟程序对不上啊,,,这个程序我在其他帖子里面看到跟这个原理图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