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12864 花屏

楼主(2016-05-24):
自己编的52单片机c程序这是正常显示的画面,
开机正常,大约30s候开始花屏,花屏60s后全黑了就!!!
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连接问题,花屏后功能正常!

楼主:
这是正常画面

楼主:
不知道问啥,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没图   。。。。。如果你手上有多余的屏可以换上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  就是你程序的问题,检查下时序  和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B: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B(2016-06-25):
屏的热稳定性不好,通电时间一长就出故障。

网友C:
用proteus仿真一下看看有没有花屏,没有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否则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会不会电压影响》??

网友E: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F:
换一下其他显屏,一样的话改变一下电压试一试

网友G:
重启一下屏幕

网友H:
焊口问题也会的哦!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没有写对或者是线接的不是很对

网友J:
可能是屏或者引脚问题

网友K:
内部没复位

网友L:
程序写错了?

网友M:
可能屏压是3.3V  你使用5V供电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画面

程序问题吧,也有可能是电压问题。

网友O:
屏的问题吧

网友P:
电压不稳定吧    你用的什么稳压芯片?

网友Q:
屏的问题

网友R(2016-08-07):
屏幕驱动芯片有问题,换块屏试试。

网友R:
你怎么有四个脚没焊?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S:
应该是硬件故障,性能不稳定

网友R:
我之前在12864的mp3上也遇到过这样的毛病,是12864上断了根线,你检查下你的模块上12864有没断线,焊上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T:
这一定是屏有问题,你这个是显示汉字模式,如果是程序问题,那花屏后显示半个倒过来的汉字那不成图形模式了?

网友U(2017-12-25):
我也遇到了则个问题,唉

网友V:
电压正常么。

网友W:
引用 网友X: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