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数据传给SBUF缓存器只能送一个数据,怎么办 ,使用tab吗

楼主(2016-05-24):
请问 管理员,如果我要用串口通信传送两个数据,将数据传给SBUF缓存器只能送一个数据,怎么办 ,使用tab吗,怎么写,有什么资料怎么用  求请教

网友A:
一个一个送

网友B:
送到SBUF就开始发送了,检测发送结束标志置位,即可发送下一个。

网友C:
同问,难道要在串口打一个字发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难道要在串口打一个字发送一下

串口打字?怎么打?

是不是电脑上的串口工具发送?字符串可以一次发送。当然也可以一个个发送。

网友D:
编写发一个字符的函数,发送字符串的函数为调用发一个字符的函数即可。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0
#endif
     }
     busy = 1;
     S2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2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网友E:
只有一个方法:等它发完了,两输入另一个发送.
没有一下子就发两个的方法.

网友F:
第一,只能一个一个发送;第二,用数组填写n个数,写一个函数将n个数一个一个自动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