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份直流电机控制资料,谁能帮我加一个电位器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
资料里是按键加减速,我想换成通过电位器(ad转换器)来控制加减速,把按键加减速去掉,求大神给改改

网友A(2016-05-25):
晕了 怎么都是发的压缩文件  下载需要币知道不

网友B(2016-11-23):
刚好需要,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C: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你弄一个电位器与固定电阻的分压电路,然后把两者的连接点,作为单片机的输入。这样调节电位器时,中点的电压就会发生变化,测得的AD值就会发生 变化,据此设置电机转速就OK了

网友E:
主要是AD不太会吧!我也是学个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