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按键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5-24):
LNUM        EQU                0030H                                //将0030H定义为LNUM;
                ORG                0000H                                //程序在储存器中存放的起始位置;
                JMP                START                                //跳转到START;
                ORG                0100H                                //程序在储存器中存放的起始位置;
START:        MOV                SP,#5FH                                //初始化SP值为5FH;
                MOV         LNUM,#4                                //共4行;
                MOV                P2,#9FH                                //初始化数码管显示为1;
                CLR                F0                                         //清零F0,初始化;
ST1:        CALL        MAKEY                                //单元矩阵键盘扫描子程序;
                JNB                F0,ST1                                //F0为0时无键按下,继续扫描;
                ANL                A,#0FH                                //有键按下时,键号在A中;
                MOV                DPTR,#CODE_P2                //将CODE_P0定义的数据表的首地址送给DPTR;
                MOVC        A,@A+DPTR                        //查表;
                MOV                P2,A                                //显示所有按键的键号;
              JMP                ST1                                        //跳转到ST1;
MAKEY:        CALL        KEYHN                                //调用子程序KEYHN;
        JNZ                HAVE                                //有键按下;
                JMP                NRET                                //清零F0,并返回再次进行下面的程序;
HAVE:        CALL        D10ms                                //调用D10ms,延时10ms;
        CALL        KEYHN                                //延时后再判,去抖动;
                JNZ                TRUE                                //确认有按键按下;
                JMP                NRET                                //清零F0,并返回再次进行下面的程序;
TRUE:        MOV                R1,#0EFH                        //首列扫描字;
                MOV                R4,#0                                //首列号;
SCAN:        MOV                A,R1                                //将R1中的值送给给A;
                MOV                P1,A                                //将A中的值送给P1;
                MOV                A,P1                                //将P1中的值送给A;
                JB                ACC.0,L1                        //0行无键按下,转1行;
                MOV                A,#0                                //0行首键号;
                JMP                KEYNUM                                //转键号计算;
        L1:        JB                ACC.1,L2                        //1行无键按下,转2行;
                MOV                A,#4                                //1行首键号;
                JMP                KEYNUM                                //转键号计算;
        L2: JB                ACC.2,L3                        //2行无键按下,转3行;
                MOV                A,#8                                //2行首键号;
                JMP                KEYNUM                                //转键号计算;
        L3:        JB                ACC.3,NEXT                        //3行无键按下,转下一行;
            MOV                A,#0CH                                //3行首键号;
KEYNUM:        ADD                A,R4                                //键号=行首号+列号;
                PUSH        ACC                                        //将ACC中数给SP中;
UPKEY:        CALL        KEYHN                                //调用子程序KEYHN;
                JNZ                UPKEY                                //等待键释放;
                POP                ACC                                        //将SP中的数给SP中;
                SETB        F0                                        //置有键按下标志;
                JMP                HRET                                //跳转到HRET;
NRET:        CLR                F0                                        //清零有键按下标志;
HRET:        RET                                                        //返回到调用子程序NRET的下面;
NEXT:        INC                R4                                        //R4自加1,下一列;
                MOV                A,R1                                //将A中的数送给R1;
                DJNZ        LNUM,NDONE                        //若LUNM减1不为0,则跳转到NDONE;
                                            //若LUNM减1为0,则程序往下执行;
                JMP                NRET                            //跳转到NRET;
NDONE:        RL                A                                        //扫描字左移,准备扫描下一列;
                MOV                R1,A                                //置高四位全为0,低四位输入状态;
                JMP                SCAN                                //跳转到SCAN;
KEYHN:        MOV                P1,#0FH                                //置高四位全为0,低四位输入状态;
                MOV                A,P1                            //将0FH送给A;
                CPL                A                                        //将A中的数取反再送给A;
                ANL                A,#0FH                                //A的高四位清零,低四位输入状态;
                RET                                                        //返回;
D10ms:        MOV                R5,#10                                //10ms;
D1ms:        MOV                R4,#249                                //
DL: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DJNZ        R4,DL                            //R4减1,若为0,则结束循环,程序往下执行;
                                            //若不为0,则跳转到DL;
                DJNZ        R5,D1ms                            //R5减1,若为0,则结束循环,程序往下执行;
                                            //若不为0,则跳转到D1ms;
                RET                                                    //返回;
CODE_P2:DB                 03H,9FH,25H,0DH,99H,49H,40H,1FH
                DB                01H,09H,11H,0C1H,63H,85H,61H,71H //数码管显示数据表,0——F;
                END                                                    //结束;

网友A:
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