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51单片机控制电饭煲工作

楼主(2016-05-24):
控制电饭煲定时煮饭,温度控制和保温

网友A:
分别通过两个继电器来控制煮饭和保温根据1、时间(做个定时器或时钟,设定一个时间当已到达这个时间点开始煮饭)2、温度(需要做温度采集可以使用18B20或PT100等传感器)这两个条件来控制

网友B:
要有模糊控制的概念,才能设计好多种煮饭模式。

网友C:
RS-485串行总线接口标准以差分平衡方式传播信号,在发送端驱动器将TTL电平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输出,在接受端接收器将差分信号还原成TTL信号,这样具有很强的抗共模干扰的能力,同时接收灵敏度也很高;在传输数据速度达100 kb/s时通信距离可达1200 m;允许一对双绞线上一个发送器驱动多个负载设备,设备简单、成本低和维护方便。因此,工业现场控制系统中一般都采用该总线标准进行数据传输。在该通信系统中,在主机的控制下,通过软件协议,主从机间可互相通信。并且在一个多机通信系统中,只有一台单机作为主机,各台从机间不能相互通信,即使有信息交换也必须通过主机转发。各单片机间通过RS-485总线通信,主机通过点名方式给各从机发送命令,实现对系统的主控权。主机在执行任务的同时要对从机不断地轮询,从而监视从机的状况、接收从机的请求或给从机发送命令。通信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各测控器中选用的RS-485通信收发器芯片为MAX481,使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P1.7)控制通信收发器MAX481的工作状态。为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各通信子系统使用了光电隔离器件6N137。

网友D:
同上,我也想求一个这样的

网友E:
PT100很贵,常用于高温,百度以上。一看:出题的就没有实际做过。

网友E:
这时设计,需要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结合,有软件,有硬件,一下子说不了,估计没人帮你了。

网友F:
这时设计,需要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结合,有软件,有硬件,一下子说不了,估计没人帮你了

网友G:
能给较为详细的要求吗?

网友H(2020-12-27):
正在做这个,我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