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万年历仿真+程序

楼主(2016-05-25):
最近刚学51单片机,自己做的,还有仿真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main.h"
bit readtime_f;                                                //定义读时间标志
bit key_f = 0;
bit readtemp_f = 0;key_fun_f = 0;
sbit ADJTIME = P1^3;                                 //校准时间
sbit SETALARM = P1^4;                                  //设置闹钟
unsigned char key_value,key_select,key_fun = 0;
unsigned int key_count = 0;
SYSTEMTIME timer,timer1;

void timer0_init()                                //T0初始化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T0 = 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 = 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 = 0,counter1 = 0;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er ++;
        key_f = 1;
        if(counter ==10)                                                 //500ms
        {
                counter = 0;
                readtime_f = 1;                                           //读时间标志位置1
                counter1 ++;
                if(counter1 ==2)                                        //5s读一次温度值
                {
                        counter1 = 0;
                        readtemp_f = 1;                                                 //读温度标志位置1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eadtemp;
        lcd_initial();
        timer0_init();
        ds1302_init();
        while(1)                                                                        //主循环
        {
                if(readtemp_f&&!key_fun_f)//读取温度
                {
                        readtemp_f = 0;
                        readtemp = read_temperature();
                        LCD_Write_Char(13,1,readtemp/10+'0');  //显示温度值
                        LCD_Write_Char(14,1,readtemp%10+'0');
                }
                if(readtime_f&&!key_fun_f)
                {
                        readtime_f = 0;
                        Ds1302_Read_Time(&timer);
                        timer_alarm(&timer,&timer1);
                        LCD_Write_Char(3,1,timer.Hour/10 + '0');
                        LCD_Write_Char(4,1,timer.Hour%10 + '0');
                        LCD_Write_Char(6,1,timer.Minute/10 + '0');//显示秒
                        LCD_Write_Char(7,1,timer.Minute%10 + '0');
                        LCD_Write_Char(9,1,timer.Second/10 + '0');//显示秒
                        LCD_Write_Char(10,1,timer.Second%10 + '0');
                        LCD_Write_Char(3,0,timer.Year/10 + '0');        //显示年
                        LCD_Write_Char(4,0,timer.Year%10 + '0');
                        LCD_Write_Char(6,0,timer.Month/10 + '0');         //显示月
                        LCD_Write_Char(7,0,timer.Month%10 + '0');
                        LCD_Write_Char(9,0,timer.Day/10+ '0');        //显示日
                        LCD_Write_Char(10,0,timer.Day%10 + '0');
                        LCD_Write_Char(14,0,timer.Week%10 + '0'); //显示周
                }
                if(key_f)
                {
                        key_f = 0;
                        key_value = key();

/****************************加值键**************************************/
                        if(key_value==0x01)
                        {
                                if(key_select==0x01)//修改年
                                {
                                        timer.Year ++;
                                        if(timer.Year==100)
                                        timer.Year = 0;
                                        LCD_Write_Char(4,0,timer.Year%10 + '0');
                                        LCD_Write_Char(3,0,timer.Year/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2)//修改月
                                {
                                        timer.Month ++;
                                        if(timer.Month==13)
                                        timer.Month = 1;
                                        LCD_Write_Char(7,0,timer.Month % 10 + '0');
                                        LCD_Write_Char(6,0,timer.Month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3)//修改日
                                {
                                        timer.Day ++;
                                        if(timer.Day==32)
                                        timer.Day = 1;
                                        LCD_Write_Char(10,0,timer.Day % 10 + '0');
                                        LCD_Write_Char(9,0,timer.Day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4)//修改星期
                                {
                                        timer.Week ++;
                                        if(timer.Week==8)
                                        timer.Week = 1;
                                        LCD_Write_Char(14,0,timer.Week % 10 + '0');
                                        LCD_Write_Char(13,0,':');

                                }
                                else if(key_select==0x05)//修改时
                                {
                                        timer.Hour ++;
                                        if(timer.Hour==24)
                                        timer.Hour = 0;
                                        LCD_Write_Char(4,1,timer.Hour % 10 + '0');
                                        LCD_Write_Char(3,1,timer.Hour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6)//修改分
                                {
                                        timer.Minute ++;
                                        if(timer.Minute==60)
                                        timer.Minute = 0;
                                        LCD_Write_Char(7,1,timer.Minute % 10 + '0');
                                        LCD_Write_Char(6,1,timer.Minute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7)//修改秒
                                {
                                        timer.Second ++;
                                        if(timer.Second==60)
                                        timer.Second = 0;
                                        LCD_Write_Char(10,1,timer.Second % 10 + '0');
                                        LCD_Write_Char(9,1,timer.Second / 10 + '0');
                                   }
                        }
/***************************选择键********************************************/
                                else if(key_value == 0x02)
                                {
                                        key_select ++;
                                        if(key_select>0x07)
                                        {
                                                key_select = 0x00;
                                                WRDcomm(0x0c);
                                        }

                                else
                                {
                                        WRDcomm(0x0d);
                                        switch(key_select)
                                        {
                                                case 0x01:LCD_Write_Char(3,0,timer.Year/10 + '0');break;
                                                case 0x02:LCD_Write_Char(6,0,timer.Month/10 + '0');break;
                                                case 0x03:LCD_Write_Char(9,0,timer.Day/10 + '0');break;
                                                case 0x04:LCD_Write_Char(13,0,':');break;
                                                case 0x05:LCD_Write_Char(3,1,timer.Hour/10 + '0');break;
                                                case 0x06:LCD_Write_Char(6,1,timer.Minute/10 + '0');break;
                                                case 0x07:LCD_Write_Char(9,1,timer.Second/10 + '0');break;
                                                default:break;
                                        }
                                }
                        }
/******************************减值键******************************************/
                        else if(key_value==0x04)
                        {
                                if(key_select==0x01)//修改年
                                {
                                        timer.Year --;
                                        if(timer.Year==-1)
                                        timer.Year = 99;
                                        LCD_Write_Char(4,0,timer.Year%10 + '0');
                                        LCD_Write_Char(3,0,timer.Year/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2)//修改月
                                {
                                        timer.Month --;
                                        if(timer.Month==0)
                                        timer.Month = 12;
                                        LCD_Write_Char(7,0,timer.Month % 10 + '0');
                                        LCD_Write_Char(6,0,timer.Month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3)//修改日
                                {
                                        timer.Day --;
                                        if(timer.Day==0)
                                        timer.Day = 31;
                                        LCD_Write_Char(10,0,timer.Day % 10 + '0');
                                        LCD_Write_Char(9,0,timer.Day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4)//修改星期
                                {
                                        timer.Week --;
                                        if(timer.Week==0)
                                        timer.Week = 7;
                                        LCD_Write_Char(14,0,timer.Week % 10 + '0');
                                        LCD_Write_Char(13,0,':');

                                }
                                else if(key_select==0x05)//修改时
                                {
                                        timer.Hour --;
                                        if(timer.Hour==-1)
                                        timer.Hour = 23;
                                        LCD_Write_Char(4,1,timer.Hour % 10 + '0');
                                        LCD_Write_Char(3,1,timer.Hour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6)//修改分
                                {
                                        timer.Minute --;
                                        if(timer.Minute==-1)
                                        timer.Minute = 59;
                                        LCD_Write_Char(7,1,timer.Minute % 10 + '0');
                                        LCD_Write_Char(6,1,timer.Minute / 10 + '0');

                                }
                                else if(key_select==0x07)//修改秒
                                {
                                        timer.Second --;
                                        if(timer.Second==-1)
                                        timer.Second = 59;
                                        LCD_Write_Char(10,1,timer.Second % 10 + '0');
                                        LCD_Write_Char(9,1,timer.Second / 10 + '0');
                                   }
                        }
/******************************功能键***************************************/
                        else if(key_value == 0x08)
                        {
                                key_fun ++ ;
                                if(key_fun == 0x01)
                                {
                                        ADJTIME = 0;
                                        key_fun_f = 1;
                                }
                                else if(key_fun == 0x02)
                                {
                                        ADJTIME = 1;
                                        key_fun_f = 0;
                                        WRDcomm(0x0c);
                                        key_select = 0x00;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sec_add,timer.Second);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min_add,timer.Minute);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hr_add,timer.Hour);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day_add,timer.Week);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date_add,timer.Day);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month_add,timer.Month);
                                        Ds1302_Write_Time(ds1302_year_add,timer.Year);
                                }
                                else if(key_fun == 0x03)
                                {
                                        SETALARM = 0;
                                        key_fun_f = 1;
                                }
                                else if(key_fun == 0x04)
                                {
                                        SETALARM = 1;                           //关闭设置闹钟指示
                                        key_fun_f = 0;                                 //清键盘功能标志位
                                        key_fun = 0x00;
                                        WRDcomm(0x0c);                                   //关闭数字闪烁
                                        timer1.Second = timer.Second;
                                        timer1.Minute = timer.Minute;
                                        timer1.Hour = timer.Hour;
                                        timer1.Week = timer.Week;
                                        timer1.Day = timer.Day;
                                        timer1.Month = timer.Month;
                                        timer1.Year = timer.Year;
                                }
                        }

                }

        }
}

网友A:
图在哪里

网友B:
两个压缩包有区别那

网友C(2016-11-16):
两个压缩包有区别吗?

网友D(2018-06-09):
挖坟,谢谢楼主,哈哈找了很久

网友E:
可以参考了

网友F(2018-12-23):
挺好的,有价值

网友G:
这个在编译的时候居然显示有错误,请问知道怎末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