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外部中断怎么同时控制矩键和红外

楼主(2016-05-25):
stc89c52单片机,P3^2是外部中断引脚。本人在写 一个程序需要可以同时使用开发板上的矩键和红外遥控器。但是矩键有根线是与P3^2连着的,红外接收二极管也是与P3^2连着的。不开外部中断矩键可以正常扫描,但是红外遥控器就没法用,开外部中断部分矩键就不能使用了。怎么办?
大神请留下程序

网友A:
可以识别红外信号的引导码  按键在抖动过后是稳定的电平 而红外是抖动的信号 可以把键盘检测和红外都坐在中断函数内

网友B:
这种接法就是错误的!
红外的输入是无法预期的(何时高何时低),它与键混一起.
1,中断打开后,红外会随时产生中断.你忙不过来.
2,中断关闭时,能查询,但也不能准确区分是键还是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就是错误的!
红外的输入是无法预期的(何时高何时低),它与键混一起.
1,中断打开后,红外会随时产生 ...

接法没问题,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矩键我本来采用行扫描法,每次扫描都会拉低P3^2,触发外部中断。后开我把矩键程序修改,使用列扫描法,只有按键被按下时才会触发外部中断。判断P3^2两次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大小,可区分是矩键还是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