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导入Multisim模型

楼主(2016-05-25):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3

[p=225, null, left])效果如下:

[p=225, null, left]6.

[p=225, null, left]管脚参数设置: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1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2

[p=225, null, left])这里的顺序要跟实际的器件管脚一致(

[p=225, null, left]datasheet

[p=225, null, left]中的管脚顺

[p=225, null, left]序

[p=225, null, left]不

[p=225, null, left]一

[p=225, null, left]定

[p=225, null, left]是

[p=225, null, left]正

[p=225, null, left]确

[p=225, null, left]的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具

[p=225, null, left]体

[p=225, null, left]是

[p=225, null, left]否

[p=225, null, left]正

[p=225, null, left]确

[p=225, null, left]要

[p=225, null, left]根

[p=225, null, left]据

[p=225, null, left]器

[p=225, null, left]件

[p=225, null, left]的

[p=225, null, left]特

[p=225, null, left]性

[p=225, null, left]曲

[p=225, null, left]线

[p=225, null, left]和

[p=225, null, left]datasheet

[p=225, null, left]中的曲线比较来判断)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7.

[p=225, null, left]导入器件参数:

[p=225, null, left]可以选择

[p=225, null, left]Load from File

[p=225, null, left]导入模型文件(可以在网上下载)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或

[p=225, null, left]者是直接将器件参数拷贝到

[p=225, null, left]Model Data

[p=225, null, left]中。

[p=225, null, left]此处直接导入

[p=225, null, left]*.cir

[p=225, null, left]文件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效果如下:

[p=225, null, left]8.

[p=225, null, left]Symbol

[p=225, null, left]Pins

[p=225, null, left]和

[p=225, null, left]Model

[p=225, null, left]Nodes

[p=225, null, left]设置,

[p=225, null, left]Step

[p=225, null, left]7to8

[p=225, null, left]中最后一行又写道:

[p=225, null, left]The

[p=225, null, left]order

[p=225, null, left]for

[p=225, null, left]the

[p=225, null, left]model

[p=225, null, left]nodes

[p=225, null, left]is:1)Collector,2)Base,3)Emitter

[p=225, null, left]。

[p=225, null, left]所以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来设置。

[p=225, null, left]9.

[p=225, null, left]添加到文件库,先新建一个,然后加入,导入完成。

[p=225, null, left]10.

[p=225, null, left]使用

[p=225, null, left]IV-Analysis

[p=225, null, left]测试这个模型的输出特性曲线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