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磁悬浮相关资料,基于arduino单片机,有原理图和源程序

楼主(2016-05-25):
附件里面有原理图和源程序,可以参考一下,我已经实现了。

磁悬浮PCB设计方案:
  电源模块:暂定5v24v组合
  电流驱动模块:贴片式L298P
单片机选型:Atmega328p
运放:LM358
传感器:UGN3503
电源转换芯片:lm1117-5
线圈规格:800

原理图
Arduino code
//PINs setting
int adjust1Pin = A0;    //用来调节A的电位器
int adjust2Pin = A1;    //用来调节B的电位器
int read1Pin = A2;      //用来连接输入A传感器
int read2Pin = A3;      //用来连接输入B传感器
int i1Pin = 6;        //连接电机驱动板的I1接口
int i2Pin = 7;        //连接电机驱动板的I2接口
int i3Pin = 9;        //连接电机驱动板的I3接口
int i4Pin = 8;        //连接电机驱动板的I4接口
int power1Pin = 4;     //连接电机驱动板的EA接口
int power2Pin = 3;     //连接电机驱动板的EB接口

double setKp = 0.55;
double setKi = 0.55;
double setKd = 22;

//PID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
  double target;
  double aver;
  double Kp;
  double Kd;
  int preError;
  int power;
  boolean flag;
  double v;
} PID;

PID Pid1, Pid2;

void setup()
{
  pinMode(i1Pin, OUTPUT);     //I1和I2都是数字信号
  pinMode(i2Pin, OUTPUT);     //通过设置I1和I2来控制电流方向
  pinMode(i3Pin, OUTPUT);     //I1和I2都是数字信号
  pinMode(i4Pin, OUTPUT);     //通过设置I1和I2来控制电流方向
  pinMode(power1Pin, OUTPUT);  //按占空比方式输出的模拟信号
  pinMode(power2Pin, OUTPUT);  //按占空比方式输出的模拟信号

  TCCR0B = 0x01;   // Timer 0: PWM 5 &  6 @ 16 kHz
  TCCR1B = 0x01;   // Timer 1: PWM 9 & 10 @ 32 kHz
  TCCR2B = 0x01;   // Timer 2: PWM 3 & 11 @ 32 kHz
  Pid1.Kp = setKp;
  Pid1.preError = 0;
  Pid1.Kd = setKd1;
  Pid1.power = 0;
  Pid1.flag = true;
  Pid1.target = 300;
  Pid1.aver = 0;
  Pid1.v = 0;
  Pid2.Kp = setKp;
  Pid2.preError = 0;
  Pid2.Kd = setKd2;
  Pid2.power = 0;
  Pid2.flag = true;
  Pid2.target = 300;
  Pid2.aver = 0;
  Pid2.v = 0;

}

void loop()
{

  //=======第一组电位器和传感器========
  int readValue1 = 0;
  for(int i = 0; i < 4; i++) readValue1 += analogRead(read1Pin);
  readValue1 >>= 2;
  //readValue1 += (Pid1.flag ? 1 : -1) * Pid1.power / 17;
  int adjustValue1 = analogRead(adjust1Pin); //410 analogRead(adjust1Pin);
  Pid1.aver = Pid1.aver * 0.9995 + readValue1 * 0.0005;
  Pid1.target = Pid1.target + (Pid1.target - Pid1.aver) / 100.0;

  //=======第二组电位器和传感器=======
  int readValue2 = 0;
  for(int i = 0; i < 4; i++) readValue2 += analogRead(read2Pin);
  readValue2 >>= 2;
  //readValue2 += (Pid2.flag ? 1 : -1) * Pid2.power / 6;
  int adjustValue2 = analogRead(adjust2Pin); //240 analogRead(adjust2Pin);
  Pid2.aver = Pid2.aver * 0.9995 + readValue2 * 0.0005;
  Pid2.target = Pid2.target + (Pid2.target - Pid2.aver) / 1000.0;

  //Calculate power values
  double v, error;
  error = readValue1 - Pid1.target;
  v = error - Pid1.preError;
  Pid1.v = (Pid1.v * 6 + v) / 7;
  Pid1.power = (int)error * Pid1.Kd + Pid1.v * Pid1.Kp;
  Pid1.flag = Pid1.power > 0;
  Pid1.power = abs(Pid1.power);
  if(Pid1.power>255) Pid1.power = 255;
  Pid1.preError = error;

  error = readValue2 - Pid2.target;
  v = error - Pid2.preError;
  Pid2.v = (Pid2.v * 6 + v) / 7;
  Pid2.power = (int)error * Pid2.Kd + Pid2.v * Pid2.Kp;
  Pid2.flag = Pid2.power < 0;
  Pid2.power = abs(Pid2.power);
  if(Pid2.power>255) Pid2.power = 255;
  Pid2.preError = error;

  //Write PMW to control the floa
  digitalWrite(i1Pin, Pid1.flag);
  digitalWrite(i2Pin, !Pid1.flag);
  analogWrite(power1Pin, Pid1.power);

  digitalWrite(i3Pin, Pid2.flag);
  digitalWrite(i4Pin, !Pid2.flag);
  analogWrite(power2Pin, Pid2.power);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24-11-16):
这个程序编译通不过,报错提示: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arduinoIDE-unsaved20241016-34040-1i8gnm2.ep5hh\sketch_nov16a\sketch_nov16a.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arduinoIDE-unsaved20241016-34040-1i8gnm2.ep5hh\sketch_nov16a\sketch_nov16a.ino:46:13: error: 'setKd1'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Pid1.Kd = setKd1;
             ^~~~~~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arduinoIDE-unsaved20241016-34040-1i8gnm2.ep5hh\sketch_nov16a\sketch_nov16a.ino:46:13: note: suggested alternative: 'setKd'
   Pid1.Kd = setKd1;
             ^~~~~~
             setKd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arduinoIDE-unsaved20241016-34040-1i8gnm2.ep5hh\sketch_nov16a\sketch_nov16a.ino:54:13: error: 'setkd2'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Pid2.Kd = setkd2;
             ^~~~~~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arduinoIDE-unsaved20241016-34040-1i8gnm2.ep5hh\sketch_nov16a\sketch_nov16a.ino:54:13: note: suggested alternative: 'setKd'
   Pid2.Kd = setkd2;
             ^~~~~~
             setKd

exit status 1

Compilation error: 'setKd1'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网友B(2017-12-02):
正在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C(2018-02-14):
新人报道。。。谢谢分享。。

网友D(2018-04-27):
这个教程适合小白吗?网上老男孩的和各种各样的教程,不是因为时间过久东西缺失,就是东拼西凑的。。很无语。

网友E:
学习中,还不会用

网友F:
正想做一个

网友G(2018-06-12):
多谢,先看下

网友H:
程序编译不过,

网友I(2019-01-27):
可以改成51的就好了。

网友J:
好东西 可以没币··多回复吧!!!!

网友K:
学过C语言是不是学这个会容易些?

网友L(2019-06-20):
谢谢分享,主要来看看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M(2019-07-31):
有教程吗,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