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共阴,共阳数码管的具体介绍

楼主(2016-05-25):
求关于共阴,共阳数码管的具体介绍

网友A:
共阴的,就是led的负极接在一起,靠分别控制led的正极来点亮模块或数码管,
共阳的,就是led的正极接在一起,靠分别控制led的负极来点亮模块或数码管。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另外 共阴和共阳的显示库文件不一样哦

网友C:
应用时要注意:
共阳和低电平驱动;
共阴和高电平驱动;

网友D(2017-01-02):
共阴的,就是led的负极接在一起,靠分别控制led的正极来点亮模块或数码管,
共阳的,就是led的正极接在一起,靠分别控制led的负极来点亮模块或数码管。
这是正解

网友E:
共阳数码管段码为: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共阴数码管段码: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网友F:
共阴就是八个灯负极接在一起,共阳就是八个灯正极接在一起,去某宝找个卖数码管的,详情页里有内部电路,一看就懂

网友G:
做单片机的只要知道共阴极的给高电平亮,共阳极相反就够了

网友H:
高低电平的区别

网友I:
1、将数码管各笔划发光元件的正极连在一起称为共阳数码管,且该共电极连接电路电源的正极,而各笔划元件的负极连接驱动电路。它适用于低电平有效的驱动电路,当某一笔划的驱动电平为低电平时,该笔划发光;。 2、将数码管各笔划发光元件的负极连在一起称为共阴数码管,且该共电极连接电路电源的负极,而各笔划元件的正极连接驱动电路。它适用于高电平有效的驱动电路,当某一笔划的驱动电平为高电平时,该笔划发光。

网友J:
百度上能找到资料啊,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