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控制12V LED

楼主(2016-05-25):
因为工作需要  要用51单片机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控制12V LED最好能给出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最最基本的行不通,5V控制5V就行,5V控制12V导致亮度不够 截至不完全,共基集等等接法都试过都不行

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

我上面讲的不是很细。对你大概要讲细一些。

基本的51单片机的4组IO的灌电流(IO输出低电位的负荷能力)和拉电流(IO输出高电位的负荷能力)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一般拉电流的能力较小灌电流的能力较大(详细的请自查资料)。特别是P0口,若不加上拉电阻,高电位负荷能力基本为0.。P1\P2\P3口,内部有上拉电阻,但高电位负荷能力也差得多。
对于有些增强型的比如STC品牌的,高电位负荷能力就强许多,基本和低电位负荷能力差不多。你可以使用STC单片机试一试。三极管部分不会有问题。如果你的基础还可以,就将我上面说的NPN三极管换成PNP的,使用IO低电平输出方式即可。当然相应的接线也要变更。

网友A:
NPN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IO,射极接地,LED一端接12V,另一端接集电极。加必要的限流电阻。注意LED的极性。

这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工作需要”,不知你什么工作?

网友B:
楼上:正解!但建议:基极与单片机IO口间也加一个电阻(IO直接接基极,相当于通过一个二极管对地短路).
最坏情况是你的LED是共阴极的.则楼上方法不能直接使用.
要再加一级PNP的三极管.

楼主:
全部都是过 LED亮度不够 电压才2V

网友C:
都是半外行单片机教材和半外行老师惹的祸,教学生用高电平驱动。

网友C:
单片机用高电平驱动,有什么不妥?

网友C:
一是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拉电流”很小(﹤20μA);

网友C:
二是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复位“1”,开机瞬间会引起误触发;

网友C:
三是驱动电流流过片内上拉电阻,功耗转变为片内热量,增加单片机发热量;

网友C:
四是高电平驱动需用NPN管,LED管接在集电极,此时NPN管处于放大工作状态,自身Uce较大,LED两端有效电压可能不足,引起亮度不足。

网友C:
正确的方法是单片机低电平驱动,输出“灌电流”。

网友C:
一是单片机低电平输出“灌电流”较大(mA级),即使三极管β不大,也无问题;

网友C:
二是51单片机复位时不会引起误触发;

网友C:
三是灌电流流进片内处于饱和状态的MOS管,发热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IO,射极接地,LED一端接12V,另一端接集电极。加必要的限流电阻。注意LED的极性。 ...

就是这最最基本的行不通,5V控制5V就行,5V控制12V导致亮度不够 截至不完全,共基集等等接法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C:
四是低电平驱动用PNP管,且处于饱和工作状态,Uce→0,LED两端最大电压可→5V,串接适当限流电阻,足以保证LED亮度

网友C:
PNP管低电平驱动典型电路

网友C:
用5V驱动LED管,电源电压已足够,不需用12V

网友C:
若一定要用12V电源电,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但是必须加足够大的限流电阻。一般LED电流以10mA为宜。

网友C:
用场效应管驱动LED?哪个出的嗖主意?你见到过哪个用分列元件场效应管驱动LED?即使有,那也是25~30年前的事了

网友C:
IGBT或VMOS,倒是有的。那不会用于驱动单个LED

网友C:
又要回到我的第1条答复,现在至少有50%的单片机教材在用高电平驱动负载,包括一些知名教授和所谓专家,误人子弟啊!半外行啊!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网友C:
单片机要应用得好的人是硬件出身、汇编出身,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C:
初学单片机的人,推荐你们学习张志良编著的单片机教材。

网友C:
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2393-5

网友C:
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网友C: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C:
初学单片机的人,推荐你们学习张志良编著的单片机教材。他的教材,没有误导。

网友C: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一定要用12V电源电,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但是必须加足够大的限流电阻。一般LED电流以10mA为宜。

因为需要生产就是需要12VLED  电压5V时可以控制 12V时IO就无法控制了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上述电路,单片机电源还是5V,接PNP射极的电源是12V。PNP管饱和导通时,Uce趋近于0,LED最大承受电压为12V.

网友C:
从上述你提的问题来看,你今后若想从事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作,真的需要很好进修一下。

网友C:
单片机应用不仅是编制程序,还必须懂电子技术,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单片机要应用得好的人是硬件出身、汇编出身,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C:
再向你真诚推荐电子技术的二本书

网友C:
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19362-8

网友C:
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2151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19362-8

买了

网友D:
单片机要应用得好的人是硬件出身,这话不错;汇编出身,则未必!

网友C:
“汇编出身,则未必!”,汇编出身有点勉强,讲过分了,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若一定要用12V电源电,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但是必须加足够大的限流电阻。一般LED电流以10mA为宜。
如果这样简单的换成12V,理论上三极管都是导通的:三极管的射极是12V,而基极最高只能达到5V,所以无论如何都会导通。(三极管的截止条件是:基极点位约为 低于 12V-0.65V

如果一定用12V,而且一定要用PNP,只有这样可以:+12V接+5V ,12V的地端接你上面电路里的LED。
注意:12V的地端一定不能和5V的地端有其他任何连接

网友C:
回复ahshmj
你的提醒很好,我一时糊涂,没仔细想,就简单回答“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其结果就是你说的“理论上三极管都是导通的”。抱歉!
本人在26年前,开发“超声波汽车倒车测距仪”项目时,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天长日久已忘了这一教训。解决的方法是在三极管串一个6.8V的稳压管,当单片机I/O控制端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具体电路如下(奉献给大家,我已72周岁,已无保密需要):

网友C:
此电路,P1.0输出高电平(5V)时,V0截止,LED暗;输出低电平(0V)时,V0饱和导通,LED亮。

网友C:
再次推荐张志良编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19362-8和《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21516-5

网友C:
推荐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C:
推荐张志良编著的《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C:
推荐张志良编著的《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推荐张志良编著的《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P1.0输出高电平(5V)时,V0截止,LED暗;输出低电平(0V)时,V0饱和导通,LED亮。

不错,你给出的电路接5V的时候是这样。射极是5V,IO输出高电平5V时截止,5-0.65V以下会导通。

但是三极管的射极接12V就不是这样了。单片机永远输出不了12左右,所以关闭不了。

这些不是简单的看看谁的教材,是要从原理上弄懂。先撇开教材是否有误不说,正确理解也是关键。

网友C:
你试了没有?试的时候,不需要连接单片机。直接输入控制电平,然后测量LED两端电压(包括限流电阻),看看是否12V。

网友C:
至于原理,我已说清,你未理解而已。V0饱和导通,UCE→0。

网友C: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回答你问题的,你看看前面那么多人,回答都是牛头不对马嘴。谁有空这样回答,还画了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ahshmj
你的提醒很好,我一时糊涂,没仔细想,就简单回答“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其结果就是你 ...

谢谢各位工程师的无私帮助,由衷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回答你问题的,你看看前面那么多人,回答都是牛头不对马嘴。谁有空这样回答,还画了电路图 ...

也是很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回答你问题的,你看看前面那么多人,回答都是牛头不对马嘴。谁有空这样回答,还画了电路图 ...

由衷的感谢你的答疑解惑

网友E:
zl2168我是个修电视的现在想学习单片机,不知道该怎么入手,麻烦给指点下

网友C:
你先不要感谢,按我提供的电路(包括基极串6.8V稳压管),试试,成功了,满意了,再感谢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不要感谢,按我提供的电路(包括基极串6.8V稳压管),试试,成功了,满意了,再感谢不迟。

昨天买了稳压管快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但建议:基极与单片机IO口间也加一个电阻(IO直接接基极,相当于通过一个二极管对地短路).
最坏情 ...

是的。基极、射极可能都需要加限流保护电阻。常识性的东西没有说这么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ahshmj
你的提醒很好,我一时糊涂,没仔细想,就简单回答“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其结果就是你 ...

智者千虑......小小的遗漏也是常有的,不必过谦。

不过这个电路也有待推敲。您再分析分析VS两端的电压?

网友C:
这个电路在电子技术理论上是有说法的,称为“电平移动”。在直接耦合电路中,若直流电平不匹配,可用稳压管串接耦合。

网友C:
不过,现在模拟电子技术教材越来越简单,已经不讨论这些问题了。

网友C:
单片机应用,离不开电子技术。但多数单片机教材不重视硬件电路,书中电路有不少不适当。

网友C: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驱动执行元件,就是典型不适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智者千虑......小小的遗漏也是常有的,不必过谦。

不过这个电路也有待推敲。您再分析分析VS两端的电压 ...

这个电路在电子技术理论上是有说法的,称为“电平移动”。在直接耦合电路中,若直流电平不匹配,可用稳压管串接耦合。

网友C:
上面已有4个理由,你自己看。

网友F:
大兄弟我不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用PNP管,用NPN管就可以用12V了

上面已有4个理由,你自己看。

网友H:
thruk6hkrkkukykuyuykbthyybjjbtubut昆明奴役云软件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在电子技术理论上是有说法的,称为“电平移动”。在直接耦合电路中,若直流电平不匹配,可用稳压管 ...

这个电路其实并不难搭建。一试便知。

我也非常希望楼主能够实现预期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稳压管快到了

我真心希望你能达到预期效果.......

试验了以后,别忘了将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心希望你能达到预期效果.......

试验了以后,别忘了将结果告诉大家。

成功了  问题出在之前 12V和5V的电源我是直接用两个独立电源供电 现在5V的供电用12V降压完成 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PNP管低电平驱动典型电路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心希望你能达到预期效果.......

试验了以后,别忘了将结果告诉大家。

用万用表查了看IO口电平不对  两个电源导致IO口电平几乎没有变化导致无法驱动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功了  问题出在之前 12V和5V的电源我是直接用两个独立电源供电 现在5V的供电用12V降压完成 就可以了

两个电源独立供电也可以,只要共地就行。 我过去有大量产品用此电路证明可行可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查了看IO口电平不对  两个电源导致IO口电平几乎没有变化导致无法驱动三极管

两个电源独立供电也可以,只要共地就行。 我过去有大量产品用此电路证明可行可信。
你再试试,你的电路与我的电路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6-25):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源独立供电也可以,只要共地就行。 我过去有大量产品用此电路证明可行可信。
你再试试,你的电路 ...

两个电源在一个排插上 确实共地

网友D:
单片机驱动最好用低电平,高电平驱动问题多多。

网友J(2019-01-03):
引用 网友C:
回复ahshmj
你的提醒很好,我一时糊涂,没仔细想,就简单回答“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其结果就是你 ...

额,你们这都是再放大区的,我想做个饱和区的

网友K(2022-03-08):
引用 网友C:
回复ahshmj
你的提醒很好,我一时糊涂,没仔细想,就简单回答“上述电路5V改为12V即可”,其结果就是你 ...

为什么是6.8V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一是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拉电流”很小(﹤20μA);

可以上拉电阻解决拉电流不足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二是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复位“1”,开机瞬间会引起误触发;

可以延时电路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三是驱动电流流过片内上拉电阻,功耗转变为片内热量,增加单片机发热量;

20UA电流热量可以忽略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0UA电流热量可以忽略吧

老哥写错单位了,应该是不大于20mA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0UA电流热量可以忽略吧

那位老哥写错单位了,应该是不大于20mA

网友N:
好问题,涉及到三极管的截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