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25):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delay.c...
compiling MCU.c...
compiling uart.c...
linking...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CU
    LENGTH:  0034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SHIJIAN
    SEGMENT: ?DT?MC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RECE_BUF
    SEGMENT: ?DT?MC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FIRST_INT
    SEGMENT: ?DT?MC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X_ADDRESS
    SEGMENT: ?DT?MC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RX_ADDRESS
    SEGMENT: ?DT?MC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IMES
    SEGMENT: ?DT?MCU
Program Size: data=142.0 xdata=200 code=3597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程序我发附件了

出问题的程序

网友A: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delay.c...
compiling MCU.c...
compiling uart.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332 code=4173
".\Objects\MCU"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一点没改,编译成功,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

原因是你编译模式问题,单片机内存超过了256kb,所以要用large 模式编译

网友A:
具体做法是keil中点魔术棒,然后target--memory model 选择l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做法是keil中点魔术棒,然后target--memory model 选择large

我看别人的帖子说这样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会不工作?要外接ram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delay.c...

使用large模式是不是要外接ram了。。

网友B:
内存空间不够哦,修改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空间不够哦,修改一下程序

使用large模式是可以编译了,但是是不是要外接ra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delay.c...

下载进去以后串口发送的数据好像不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编译模式的原因。。。之前使用small模式的时候发送的是正确的。。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真的很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真的很急啊

看你什么单片机了。。。留下扣扣,我可以帮你的话尽量帮

网友C:
内存不够,应该是全局变量使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单片机了。。。留下扣扣,我可以帮你的话尽量帮

244914280,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单片机了。。。留下扣扣,我可以帮你的话尽量帮

已经解决了。。我用的STC89C52RC单片机。然后编译模式使用了compact,就好了。。。谢谢大神。以后有不懂的还请大神不要厌烦。。。

网友A:
ok这个是小问题而已,多做以后很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