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上拉电阻的讨论

楼主(2016-05-25):
请问制作51单片机最小系统时一定要加上拉电阻么?我这次做心形流水灯时没加,结果那些IO口对应的灯不能亮,为什么??

网友A:
只有P0端口,要加上拉电阻。其它端口不要加的(详情请看51单片机开发手册中P0端口引脚开漏电路部分),加个4.7K的排阻,与P0端口的8个引脚并联

网友B:
灯亮需要电,单片机输出1时会提供5V(电源电压)的电,但有这个5V是通过内部的一个电阻提供的,供电能力有限(不大);当输出引脚是OC形式时,连这个电阻也没有(无法提供电流);加一个上接电阻就可以在1状态下,提供一个输出电流,电流的大小由电阻调节,当然不能超出芯片的限制电流,如果必须超出,就要外加扩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亮需要电,单片机输出1时会提供5V(电源电压)的电,但有这个5V是通过内部的一个电阻提供的,供电能力有限(不 ...

,原来如此,那上拉电阻接个10k的排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P0端口,要加上拉电阻。其它端口不要加的(详情请看51单片机开发手册中P0端口引脚开漏电路部分),加个 ...

,怎我查的是接10k的排阻?

网友C(2016-12-19):
p0必须要加

网友D:
P0口内部是不带有上拉电阻,而P1,P2,P3口内部带有上拉电阻。如果不加的话,P0口无法驱动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P0口内部是不带有上拉电阻,而P1,P2,P3口内部带有上拉电阻。如果不加的话,P0口无法驱动元件

嗯嗯呢,谢谢~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了解了

网友F:
单片机的接口都有上拉电阻,不过都不大。改为共阳极的显示输出就可以解决。

网友G:
只有P0端口,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H:
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I:
加不加要看自己驱动电流和所用端口的硬件电路,我一般都加。

网友J:
可以用P1P2口驱动 51P0驱动能力弱 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K:
目前有的单片机的所有IO口都有上/下拉电阻,需要配置一下,配置成强上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