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16-05-25):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自学!不知从何入手!想买开发板,但不知要什么样的。开发板是必须的吗?刚学用得上开发板吗?谢谢

网友A:
还是先仿真好。开发板案例少,成本高,学不好就废了。仿真案例多,不花钱,学不好不损失。没有定力,学不好的比例很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仿真好。开发板案例少,成本高,学不好就废了。仿真案例多,不花钱,学不好不损失。没有定力,学不好 ...

阁下的意思是,用软件。

网友A: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

80C51单片机实验实训100--基于Keil cProteus》目录

1  C51程序Keil调试

1.1  求和

实例1  sum=1+2+…+100

实例2  sum=1+3+5++99

实例3  sum=1!+2!++10!

1.2  排序

实例4  abc从小到大排序

实例5  数组a[8] 从大到小(从小到大)排序

实例6  数组元素按相反顺序存放

实例7  解压缩BCD

1.3  打印输出

实例8  按顺序打印输出数组元素

实例9  输出100~200间能被3整除的数

实例10  计算并输出半径r等于1~10时的圆面积a

实例11  输出变量x对应的平方值

实例12  摄氏温度转换为华氏温度

实例13  abc排序打印输出

实例14 16个数据从大到小排列输出

实例15  打印输出金字塔图形

1.4  查找统计

实例16  查找并统计ASCII字符“$”的个数

实例17  查找并统计数组a[16]中正数、负数和零的个数

实例18  查找并统计199之间的偶数项

1.5  延时

实例19  单循环延时

实例20  双循环延时

1.6  数据块传送

实例21  RAM→RAM

实例22  ROM→RAM

2  输出信号控制

2.1  键控信号灯

实例23  单灯闪烁

实例24  双键控3

实例25  双键控4

实例26  无锁按键的4种不同键控方式

2.2  循环灯

实例27  流水循环灯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2.3  模拟交通灯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2.4  输出音频声

实例31  单音频输出

实例32  双音频输出

实例33  播放生日快乐歌

3  80C51片外扩展应用

3.1  并行扩展

实例34  并行扩展8TTL输入输出口

实例35  并行扩展16TTL输入输出口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实例37  并行扩展8155

实例38  并行扩展RAM 6264

3.2  串行扩展输入输出口

实例39  74HC165串行输入8/16位按键状态

实例40  CC4021串行输入8/16位按键状态

实例41  CC4014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3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5 74HC164+165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46 CC4021+4094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47 74HC164+165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48 CC4021+4094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3.3  I2C串行扩展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4  显示与键盘

4.1  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1  单个LED数码管循环显示0~9

实例52  74LS377并行输出3LED静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BCD码驱动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4  74LS16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5  CC409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4.2  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4.3  LCD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

4.4  键盘

实例62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63 8279扩展8×8键盘和8位显示

实例64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5  中断、定时/计数器和串行口应用

5.1  中断应用

实例65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

实例66  统计展览会4个入口参展总人数

实例67  利用与门扩展外中断

实例68  74HC148编码扩展外中断

5.2  定时/计数器应用

实例69  输出周期脉冲方波(示波器显示)

实例70  输出矩形脉冲波(示波器显示)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4 定时器控制单灯闪烁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实例76  定时器控制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歌曲

5.3  双机通信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80 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6  A-DD-A

6.1  A-D转换

实例81  ADC 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 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 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 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5  ADC 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6  ADC 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7 PCF8591I2C串行A-D1602显示)

6.2  D-A转换

实例88  DAC 0832输出连续锯齿波

实例89 PCF8591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7  时钟、测温和驱动电机

7.1  时钟

实例90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2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带校正时分秒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5  99.9秒秒表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7.2  测温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7.3  电机驱动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8  Keil C51编译软件操作基础

8.1  项目建立和设置

8.1.1 创建工程项目

8.1.2 设置工程属性

8.1.3 输入源程序

8.2  程序编译运行

8.2.1 程序编译链接

8.2.2 程序运行调试

8.3  常用窗口介绍

8.3.1 项目文件/寄存器窗口

8.3.2 输出窗口

8.3.3 变量观察窗口

8.3.4 存储器窗口

8.3.5 80C51功能部件运行对话窗口

8.3.6 串行输入/输出信息窗口

9  Proteus ISIS虚拟仿真软件操作基础

9.1  用户编辑界面

9.1.1 启动Proteus ISIS

9.1.2 Proteus ISIS主菜单

9.1.3 Proteus ISIS工具栏

9.2  电路原理图设计和编辑

9.2.1 新建原理图设计

9.2.2 选择和放置元器件

9.2.3 对象操作

9.2.4 布线

9.2.5 电气规则检查

9.3  虚拟仿真运行

9.3.1 仿真运行

9.3.2 ProteusKeil联合仿真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阁下的意思是,用软件。

先试试看。用开发板最后不了了之的比例最起码在50%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阁下的意思是,用软件。

无论怎样,买个开发板好~~~也就那么一百多块钱,学起来比仿真方便快捷多了~效果也好多了。别省这点钱,信我~

网友A:
开发板肯定没有仿真方便快捷,但若在仿真基础上开发板实验,效果更好,收获更大。

网友A:
开发板不易纠错,只有成功和不成功;仿真容易纠错,特别是与keil联合仿真,可观测程序运行过程。

网友C:
开发板当然是必须的,这门课程是理工类,动手亲自实践是必须的。而且就算你要用仿真的话,仿真出来的结果都是好理想型的,没有实际做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多,做实物感觉更加有意思一点。

网友A:
开发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用开发板之前,若从仿真开始,将更便捷。

网友D:
是的,必要的。

网友E(2016-06-25):
开发板当然是必须的;一上来仿真开始不知道到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