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CT6 两个不同的定时器可以捕获同一个信号么?

楼主(2016-05-26):
就是设置两个不同的定时器均为输入捕获模式,然后捕获外部的同一个信号,本来是想,A定时器捕获这个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做一件事,B定时器捕获这个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做另一件事。(因为放在一个定时器里,做起来比较复杂,可能不好实现),就想用两个定时器,可是一想,比如如果两个定时器均在同一时刻捕获到上升沿,那么进谁的中断呢?这就牵扯到优先级设置,可是即使设置了优先级为1和2,那么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定时器可以捕获,这就相当于不能让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就不符合我的设计初衷了,这个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任何事情都有先后,定时器也是

网友A:
  任何事情都有先后,定时器中断也是。

网友B:
1,可以.
2,用两个,笨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事情都有先后,定时器也是

对啊 就是考虑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
2,用两个,笨了一点.

恩 我觉得也是 用了简单的方法 已解决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