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给帮忙讲讲ARM和DSP的区别呀?

楼主(2016-05-26):
哪位大哥给帮忙讲讲ARM和DSP的区别呀?

网友A:
dsp可以看做是数学运算指令强化后的专用单片机,arm是通用的处理器,各项功能比较均衡.

网友B:
ARM是单片机的一个系列;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比较笼统,通常使用数字可编程逻辑芯片来处理数字信号。

网友C:
从广义上讲,单片机、ARM和DSP都可以算做CPU,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严格,因为如今CPU往往指代的是兼容x86架构的通用处理器,例如你电脑里的intel和amd出品的cpu。如果把单片机、ARM和DSP都称作CPU,会在理解上产生偏差。

  这些的确都能算CPU,主要区别在于用途不同造成了功能侧重的区别。
      比如单片机和低端ARM(如M3),更严谨的说法应该称作Microcontroller 或 MCU(Micro Control Unit),中文一般叫“微控制器”。而CPU叫做“中央处理器”。一个Control 和 Process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微控制器不需要一般也不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重点在于实现各种逻辑和非逻辑控制。

  而DSP的(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PROCESS表明它相比于通用单片机具有更为强大的处理,运算能力。可以实现对数字信号的各种算法的处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MP3可能由一块普通MCU+一块专用DSP 芯片组成。 其中普通MCU叫主控芯片,负责全局控制。诸如通过处理按键来响应用户的操作,控制屏幕输出相关播放信息给用户等等。而DSP只负责音频文件的解码。可见,全局的控制工作,逻辑比较繁琐,比如显示中各级菜单的实现,这是MCU适合的工作。而音频解码需要强大的运算能力,普通MCU难以胜任,就需要DSP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