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要怎么实现

楼主(2016-05-26):
我用一个四输入与门扩展外部中断,实现16*64点阵屏功能切换,key1是移动的汉字,key2是静态的汉字,刚给单片机上电,按1可以显示移动的汉字,再按2可以显示静态的汉字,但是再按1就回不去了,求帮忙看看程序怎么实现,感激不尽,移动中用了串口发送数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P3^0;
sbit stb=P2^4;
sbit clk=P3^1;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uchar flag1,flag2;
uchar BUFF[14];
uchar code write_table[]={
};
uchar code table[]={
};
/*移动汉字子程序模块*/
void in_data(uchar h,uchar zimo)
{
        uchar num;
        for(num=0;num<=6;num++)
        {
                BUFF[2*num]=table[32*num+2*h+zimo];
                BUFF[2*num+1]=table[32*num+1+2*h+zimo];
        }
}
void rxd_data(uchar yid)
{
        uchar inc,s,tempyid,temp;
        if(yid<8)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8+inc;s++)
        {
                if(yid<8)
                        tempyid=yid;
                else
                        tempyid=yid-8;
                temp=(BUFF[s]<<tempyid)|(BUFF[s+1]>>(8-tempyid));
                SBUF=temp;
                while(!TI);
                TI=0;
        }
}
void sbuf_out(uchar yid,uint zimo)
{
        uchar h;
        for(h=0;h<16;h++)
        {
                in_data(h,zimo);
                rxd_data(yid);
                P2=15;
                stb=0;
                stb=1;
                P2=h;
        }
}
/*延时*/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静态一个字节写入*/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at=dat>>1;
                r=CY;
                clk=0;
                clk=1;
        }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while(1)
        {
                if(flag1==1)
                {
                        uint zimo;
      uchar d,yid;
                        for(yid=0;yid<16;yid++)
                        {
                                for(d=0;d<5;d++)
                                {
                                        sbuf_out(yid,zimo);
                                }
                        }
                        yid=0;
                        zimo=zimo+32;
                        if(zimo>=320)
                                zimo=0;
                }
                if(flag2==1)
                {
                        uchar num;
                        for(num=0;num<16;num++)
                        {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1]);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32]);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1+32]);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64]);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1+64]);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96]);
                                write_byte(write_table[2*num+1+96]);
                                P2=num;
                                stb=1;
                                stb=0;
                                delay(1);
                        }
                        num=0;
                }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
        EX0=0;
        if(key1==0)
        {
                flag1=1;
                flag2=0;
        }
        if(key2==0)
        {
                flag1=0;
                flag2=1;
        }
        EX0=1;
}

网友A:
没看出来INT0的中断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我是通过按键去触发中断的,只要按下按键,可以把IN0的电平拉低,就可以进入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