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怎样与单片机共地?为什么L298只要一条信号线接触单片机的任何一个引脚,都会动?

楼主(2016-05-26):
单片机是STC89C52
有对蓝牙小车有了解的吗
大神们能不能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OA1=P1^0;
sbit QOB1=P1^1;
sbit QOA2=P1^2;
sbit QOB2=P1^3;
sbit HOA1=P2^0;
sbit HOB1=P2^1;
sbit HOA2=P2^2;
sbit HOB2=P2^3;
uchar a;
void qianjin()
{QOA1=1;
QOB1=0;
QOA2=1;
QOB2=0;
HOA1=1;
HOB1=0;
HOA2=1;
HOB2=0;
}
void houtui()
{QOB1=1;
QOA2=0;
QOB2=1;
HOA1=0;
HOB1=1;
HOA2=0;
HOB2=1;}
void zuozhuan()
{QOA1=1;
QOB1=0;
QOA2=0;
QOB2=0;
HOA1=1;
HOB1=0;
HOA2=0;
HOB2=0;
}
void youzhuan()
{QOA1=0;
QOB1=0;
QOA2=1;
QOB2=0;
HOA1=0;
HOB1=0;
HOA2=1;
HOB2=0;
}
void ting()
{QOA1=0;
QOB1=0;
QOB2=0;
HOB1=0;
HOA2=0;
HOB2=0;}
void con()interrupt 4
{EA=0;
a=SBUF;
RI=0;
EA=1;}
void main()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while(1)
{switch(a)
{case 'A':qianjin();break;
case 'B':houtui();break;
case 'C':zuozhuan();break;
case 'D':youzhuan();break;
default:ting();break;}}}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建议还是上图吧

网友B:
回帖奖励 +5 黑币

问题没有描述得清.

网友C:
没有图,描述的太少。至于信号线无论接那条管脚都会动,因为单片机工作中管脚应当有逻辑脉冲,估计是单片机管脚上逻辑脉冲正好可以触发298所致。

网友A:
那你将电机的两个引脚都接入,看看电机是否驱动,
若不能驱动,那电路一定有问题,
若能驱动,问题就有多种可能,没有电路图,没法看。

网友D(2017-01-08):
回帖奖励 +5 黑币

原理电路图需要看

网友E:
回帖奖励 +5 黑币

上的原理图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