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电冲击电流大

楼主(2016-05-26):
电路板只有单片机,上电后冲击电流15mA,其他电路板都是2mA,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可以在电源后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B:
启动后正常时电流是多少?

怎么想起来用“冲击”。。。。?

网友C:
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冲击电流?若开机上电前,电容两端电压为0,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开机上电时,电容短路电流和充电电流就是冲击电流。因此电容越大,冲击电流越大。经过3τ~5τ,电容充电完毕,进入稳态。

网友C:
冲击电流一般是测量不出的,上述15mA,实际是静态工作电流,比其他板子大,多数是硬件问题,先查一查板子连接有何问题。

网友C:
若电路连接无问题,再看看元件有无问题,元件中容易出问题的是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D:
原理图呢?

网友E:
应该是静态电流。短路时电流不应该只有区区15mA,可能是某些器件性能不佳,有漏电现象。

网友F:
说的也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