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人那里拷来的程序,编译有错误,不知道怎样修改,求帮助

楼主(2016-05-26):
错误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exp.c...
EXP.C(214): warning C206: 'CLEAR':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EXP.C(214): error C267: 'CLEAR':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EXP.C(563): error C202: 'dengji':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程序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INms(uint k);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chekbusy12864();
void choose12864(uchar SlctScreen);
void cmd_w12864(uchar cmd);
void dat_w12864(uchar dat);
void clear12864();
void init_lcd();
void Play8(uchar SlctScreen,uchar Column,uchar Page,uchar *pAdr);
void Play16(uchar SlctScreen,uchar Column,uchar Page,uchar *pAdr);
uchar dat_r12864(uchar Page,uchar Column);
void vertical(uchar RowStart,uchar RowStop,uchar Column);
void dot(uchar x,uchar y);
void cleardot(uchar x,uchar y);
void DisplayBodyCell(uchar *x,uchar *y);
void ClearBodyCell(uchar *x,uchar *y);

//文字点阵数据
uchar code shu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
uchar code shu1[]=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
uchar code shu2[]=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
uchar code shu3[]=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
uchar code shu4[]=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4"*/
uchar code shu5[]=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5"*/
uchar code shu6[]=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6"*/
uchar code shu7[]=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7"*/
uchar code shu8[]=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8"*/
uchar code shu9[]=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9"*/
uchar code GameOverWord[]=
{
0x00,0x20,0x44,0x08,0x20,0xE0,0x92,0x94,0x10,0x28,0xAE,0x68,0x24,0x04,0x00,0x00,
0x00,0x0C,0x03,0x04,0x02,0x19,0x0C,0x03,0x02,0x12,0x22,0x1F,0x01,0x01,0x01,0x00,/*"游"*/
0x00,0x20,0xA0,0x90,0x10,0xF0,0x00,0x40,0x7F,0xC0,0x20,0x24,0x88,0x00,0x00,0x00,
0x10,0x08,0x04,0x02,0x01,0x02,0x14,0x10,0x08,0x05,0x06,0x09,0x10,0x20,0x38,0x00,/*"戏"*/
...
};
uchar code fen[]=
{
0x80, 0x40, 0x20, 0x98, 0x87, 0x82, 0x80, 0x80, 0x83, 0x84, 0x98, 0x30, 0x60, 0xc0, 0x40, 0x00,
0x00, 0x80, 0x40, 0x20, 0x10, 0x0f, 0x00, 0x00, 0x20, 0x40, 0x3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分"*/
};
uchar code shu[]=
{
0x10, 0x92, 0x54, 0x38, 0xff, 0x38, 0x54, 0x52, 0x80, 0xf0, 0x1f, 0x12, 0x10, 0xf0, 0x10, 0x00,
0x42, 0x42, 0x2a, 0x2e, 0x13, 0x1a, 0x26, 0x02, 0x40, 0x20, 0x13, 0x0c, 0x33, 0x60, 0x20, 0x00/*"数"*/
};

/*贪食蛇身体最小单位为4*4像素,活动空间被划分成多个4*4的小方块,共有16行25列,用x表示列,y表示行的话我们可以(X,Y)来表示蛇身体的一个单元的位置,从蛇头开始,我们将蛇的身体所有单元置于一个数组内,该数组为SnakeBody, SnakeBody[0] 存蛇尾。食物也是4*4的,处理方法类似*/
uchar SnakeBody[80]={0,8,1,8};
sbit deep=P2^5;
bit IsMovInVetical=0;  //IsMovInVetical为0表示当前蛇头移动是水平向,1表垂直向
bit IsNotEatSelf;      //为0表蛇头碰到蛇身,为1表未碰到。
bit IsToStep=0;       //步进标志,主循环发现此位为1,让蛇进一步且将该位置0.
bit IsT0GenNewFood;   //是否需要重新产生食物(重置食物)
uchar SnakeLength=2;   //蛇体当前长度
uchar p=20;            //定时次数
uchar ButtonNum,MovDirection=1; //k是按键号,MovDirection是移动方向

//液晶显示器相关全局变量
sbit E=P2^0;
sbit RW=P2^1;
sbit RS=P2^2;
sbit CS2=P2^3;
sbit CS1=P2^4;

/*************************************************************************
函数名:main
说明: 液晶屏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后进入一个主循环,在主循环内等待到定时中
断服务程序将全局变量IsToStep置1,控制蛇产生步进。判断是否碰到食物,若碰到
食物则将蛇身与食物合并,并产生新的食物。每步进一次,主循环内还要判断蛇是否
吃到自己,若是,则退出主循环提示结束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food[2]={12,8}; //食物的位置(位于哪个4*4小格)
    uchar i,x,y;
    choose12864(2);      //选定左右屏幕
    init_lcd();          //初始化
    clear12864();               //清屏
    vertical(1,61,30);   //画左垂直边框线
    vertical(1,61,127);  //画右垂直边框线
    for(i=0;i<98;i++)    //画上下水平边框线
    {
      dot(30+i,1);
            dot(30+i,62);
    }
    Play16(0,0,1,fen);   //在屏幕左侧显示"分数"字样
    Play16(0,0,2,shu);
    DisplayBodyCell(SnakeBody,(SnakeBody+1));//显示贪食蛇
    DisplayBodyCell((SnakeBody+2),(SnakeBody+3));//显示食物
    DisplayBodyCell(food,food+1);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
    IT0=1;          //边延有效
    EX0=1;          //开外部中断
    TL0=0x00;
    TH0=0x00;          //定时器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IP=0x01;         //设置中断优先级
    EA=1;                  //开CPU中断
    do
    {
        while(!IsToStep);//等待到定时中断给步进标记置位后,控制蛇身向前一步
        x=*(SnakeBody); //暂存蛇尾位置
        y=*(SnakeBody+1);
        switch(MovDirection)//东
              {
                  case 1:
                  {
                      //蛇步进,原次尾单元变成尾单元。SnakeBody向前挪两个字节。
for(i=0;i<SnakeLength-1;i++)
{
                          *(SnakeBody+(i<<1))=*(SnakeBody+(i<<1)+2);
                               *(SnakeBody+(i<<1)+1)=*(SnakeBody+(i<<1)+3);
                      }
                      (*(SnakeBody+(SnakeLength<<1)-2))++;  //设定新蛇头的位置
                            IsMovInVetical=0;
                            break;
                  }
                        case 2:                                          //南
                        { //蛇步进,原次尾单元变成尾单元。SnakeBody向前挪两个字节。
                      for(i=0;i<SnakeLength-1;i++)                      {
                          *(SnakeBody+(i<<1))=*(SnakeBody+(i<<1)+2);
                                *(SnakeBody+(i<<1)+1)=*(SnakeBody+(i<<1)+3);
                      }
                            (*(SnakeBody+(SnakeLength<<1)-1))++;
                                    IsMovInVetical=1;
                                    break;
                        }
                        case 3:                                        //西
                        {//蛇步进,原次尾单元变成尾单元。SnakeBody向前挪两个字节。
                      for(i=0;i<SnakeLength-1;i++)                      {
                          *(SnakeBody+(i<<1))=*(SnakeBody+(i<<1)+2);
                                *(SnakeBody+(i<<1)+1)=*(SnakeBody+(i<<1)+3);
                      }
                      (*(SnakeBody+(SnakeLength<<1)-2))--;//设定新蛇头的位置
                            IsMovInVetical=0;
                            break;
                        }
                        case 4:
                        {         //北, 蛇步进,原次尾单元变成尾单元。SnakeBody向前挪两个字节。
                             for(i=0;i<SnakeLength-1;i++)                       {
                           *(SnakeBody+(i<<1))=*(SnakeBody+(i<<1)+2);
                                 *(SnakeBody+(i<<1)+1)=*(SnakeBody+(i<<1)+3);
                       }
                             (*(SnakeBody+(SnakeLength<<1)-1))--;//设定新蛇头的位置
                                    IsMovInVetical=1;
                                    break;
                        }
              }

                  if(((*(SnakeBody+(SnakeLength<<1)-2))==food[0])&&
((*(SnakeBody+(SnakeLength<<1)-1))==food[1]))
              { //若碰到食物,调整蛇体
                        for(i=SnakeLength;i>0;i--)
                        {
                            *(SnakeBody+(i<<1))=*(SnakeBody+(i<<1)-2);
                            *(SnakeBody+(i<<1)+1)=*(SnakeBody+(i<<1)-1);
                        }
                        *SnakeBody=x;
                        *(SnakeBody+1)=y;
                        SnakeLength++;//蛇体长度加
                        do  //产生新的有效的食物
                        {
                            IsT0GenNewFood=0;
                            food[0]=TL0%24; //产生食物
                        food[1]=TL0%15;
                    //检查Food位置是否被蛇身覆盖,若是需重置食
                            for(i=0;i<SnakeLength-1;i++)
                            {
                       if((*(SnakeBody+(i<<1)))==food[0]&&
((*(SnakeBody+(i<<1)+1))==food[1]))
                                       {
                                           IsT0GenNewFood=1;
                                           break;
                                       }
                             }
                        }
                        while(IsT0GenNewFood);
                        DisplayBodyCell(food,food+1); //显示食物
              }

        IsNotEatSelf=1;
             for(i=0;i<SnakeLength-1;i++)
        { //判断是否吃到自己,蛇头坐标与身体某单元相同
                        if(*(SnakeBody+(i<<1))==*(SnakeBody+(SnakeLength<<1)-2)
&&(*(SnakeBody+(i<<1)+1)==*(SnakeBody+(SnakeLength<<1)-1)))
                        {
                            IsNotEatSelf=0;//吃到自己
                                   break;
                             }
                 }
             IsNotEatSelf=IsNotEatSelf&&*(SnakeBody+(SnakeLength<<1)-2)>=0
&&*(SnakeBody+(SnakeLength<<1)-2)<24; IsNotEatSelf=IsNotEatSelf&&*(SnakeBody+(SnakeLength<<1)-1)>=0
&&*(SnakeBody+(SnakeLength<<1)-1)<15;
              if(IsNotEatSelf) //如果未吃到自己
              {
                  CLEAR(&x,&y);
                  for(i=0;i<SnakeLength;i++)//显示蛇身
                  {
                     DisplayBodyCell(SnakeBody+(i<<1),SnakeBody+(i<<1)+1);
                  }
                  IsToStep=0;
                  Play8(0,0,3,shu0+((SnakeLength/10)<<4));//显示得分
                  Play8(0,1,3,shu0+(((SnakeLength)%10)<<4));
              }
    }
    while(IsNotEatSelf);
    //如果吃到自己,则上面大循环结束,游戏结束。
    TR0=0;
    DelayINms(450);
    DelayINms(450);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Play16(0,4,1,GameOverWord); //显示“游戏结束”字样。
    Play16(0,6,1,GameOverWord+32);
    Play16(1,0,1,GameOverWord+64);
    Play16(1,2,1,GameOverWord+96);
    while(1);
}
/***********************************************************************
函数名:DelayINms
说  明: 延时
输入参数:uint k,要延时的ms数
************************************************************************/
void DelayINms(uint k)
{
k=k*125;
   while(k--);
}
/***********************************************************************
函数名:chekbusy12864
说  明: 检查液晶是否忙,若忙,等到其空闲再退出函数
************************************************************************/
void chekbusy12864()
{
    uchar dat;
    EX0=0;
    RS=0;       //指令模式
    RW=1;       //读数据
    do
    {
        P0=0x00;
        E=1;
        dat=P0&0x80;
        E=0;
    }
    while(dat!=0x00);
    EX0=1;
}
/***********************************************************************
函数名:choose12864
说  明: 选择要写的屏幕
输入参数:uchar SlctScreeni是要写的屏.0是左屏,1是右屏,2是双屏
************************************************************************/
void choose12864(uchar SlctScreen)
{
    switch (SlctScreen)
    {
        case 0: CS1=0;CS2=1;break;
        case 1: CS1=1;CS2=0;break;
            case 2: CS1=0;CS2=0;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cmd_w12864
说  明: 液晶写命令
输入参数:uchar cmd 要写的命令字
************************************************************************/
void cmd_w12864(uchar cmd)
{
   chekbusy12864();
   EX0=0;
   RS=0;        //指令模式
   RW=0;  //写模式
   E=1;
   P0=cmd;
   E=0;
   EX0=1;
}
/***********************************************************************
函数名:dat_w12864
说  明: 写数据
输入参数:uchar dat 要写的数据
/************************************************************************/
void  dat_w12864(uchar dat)
{
  chekbusy12864();
  EX0=0;
  RS=1;
  RW=0;
  E=1;
  P0=dat;
  E=0;
  EX0=1;
}
/***********************************************************************
函数名:clear12864
说  明: 清屏
************************************************************************/
void clear12864()
{
   u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8;Page<0xc0;Page++)
   {
        cmd_w12864(Page);
            cmd_w12864(0x40);
            for(Column=0;Column<64;Column++)   dat_w12864(0x00);
   }
}

/***********************************************************************
函数名:init_lcd
说  明: 初始化液晶
************************************************************************/
void init_lcd()
{
   chekbusy12864();
   cmd_w12864(0xc0);
   cmd_w12864(0x3f);
}

/***********************************************************************
函数名:Play8
说  明: 8X16字符的显示
输入参数: uchar SlctScreen, 左右屏幕选择  uchar Column,显示位置的起始列号
         uchar Page, 显示位置的起始页号 uchar *pAdr,指向显示的内容
************************************************************************/
void Play8(uchar SlctScreen,uchar Column,uchar Page,uchar *pAdr)
{
   uchar i;
   choose12864(SlctScreen);
   Page=Page<<1;
   Column=Column<<3;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Page+0xb8);
   for(i=0;i<8;i++)  dat_w12864(*(pAdr+i));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Page+0xb9);
   for(i=8;i<16;i++)  dat_w12864(*(pAdr+i));
}
/***********************************************************************
函数名:Play16
说  明: 该函数可用于在液晶屏指定位置输出一个分辨率为16*16的汉字
输入参数: uchar SlctScreen, 左右屏幕选择  uchar Column,显示位置的起始列号
          uchar Page, 显示位置的起始页号 uchar *pAdr,指向显示的内容
************************************************************************/
void Play16(uchar SlctScreen,uchar Column,uchar Page,uchar *pAdr)
{
    uchar i;
    choose12864(SlctScreen);
    Page=Page<<1;
    Column=Column<<3;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Page+0xb8);
    for(i=0;i<16;i++)  dat_w12864(*(pAdr+i));   //写起始页的16列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Page+0xb9);
    for(i=16;i<32;i++) dat_w12864(*(pAdr+i));   //写下一页的16列
}
/***********************************************************************
函数名:dat_r12864
说  明: 读12864数据
输入参数: uchar Page,页地址  uchar Column,列地址
************************************************************************/
uchar dat_r12864(uchar Page,uchar Column)
{
    uchar dat;
    chekbusy12864();
    cmd_w12864(Page+0xb8);
    cmd_w12864(Column+0x40);
    EX0=0;
    P0=0xff;
    RW=1;
    RS=1;
    E=1;
    E=0;
    E=1;
    dat=P0;
    E=0;
    return(dat);
    EX0=1;
}
/***********************************************************************
函数名:vertical
说  明: 该函数可用于在液晶屏指定位置输出一个分辨率为16*16的汉字
输入参数: uchar RowStart,竖线上端点所在行  uchar RowStop, 竖线下端点所在行
          uchar Column,  竖线所在列
************************************************************************/
void vertical(uchar RowStart,uchar RowStop,uchar Column)
{
   uchar i,sum=0;
   if(Column>63)  //若列号大于63选择在右屏画竖线
   {
     choose12864(1);
     Column=Column-64;
   }
   else  choose12864(0);  //若列号小于63选择在左屏画竖线
  if((RowStart/8)!=(RowStop/8))//如果上下端点在不同页
  {
      for(i=0;i<(8-RowStart%8);i++) sum=sum|((2<<((RowStart%8)+i)));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RowStart/8+0xb8);
      dat_w12864(sum);
      sum=0;
      for(i=0;i<(RowStop/8-RowStart/8-1);i++)
      {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RowStart/8)+0xb9+i);
               dat_w12864(0xff);
      }
       for(i=0;i<=(RowStop%8);i++) sum=sum|(2<<i);
       cmd_w12864(Column+0x40);
       cmd_w12864(RowStop/8+0xb8);
       dat_w12864(sum|1);
       sum=0;
}
else//如果上下端点在同一页
  {
     for(i=0;i<=RowStop-RowStart;i++)  sum=sum|(2<<(i+(RowStart%8)));
          cmd_w12864(0x40|Column);
          cmd_w12864(0xb8|(RowStart/8));
          dat_w12864(sum);
   }
}

/***********************************************************************
函数名:dot
说  明: 点的显示
输入参数: uchar x,X坐标;uchar y,y坐标
************************************************************************/
void 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
    if(x>63)
    {
choose12864(1);
             x=x-64;
    }
    else  choose12864(0);
    dat=dat_r12864(y/8,x);
    cmd_w12864(0x40|x);
    cmd_w12864(0xb8|y/8);
    dat_w12864((1<<(y%8))|dat);
}
/***********************************************************************
函数名:cleardot
说  明: 清除一个点
输入参数: uchar x,X坐标;uchar y,y坐标
************************************************************************/
void clear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j;
    if(x>63)
    {
        choose12864(1);
             x=x-64;
    }
    else  choose12864(0);
    dat=dat_r12864(y/8,x);
    cmd_w12864(0x40|x);
    cmd_w12864(0xb8|y/8);
    j=~(1<<y%8);
    dat_w12864(dat&j);
}
/***************************************************************************
函数名:DisplayBodyCell
说  明: 显示一个4*4单元格
输入参数: uchar x,X坐标,uchar y,Y坐标(指屏幕被分成4*4小格后的坐标,第几格)
***************************************************************************/
void DisplayBodyCell(uchar *x,uchar *y)     //x<24  y<15
{
    uchar i,m,n;
    if(*x<24&&*y<15)
    {
        m=(*x)<<2;
        n=((*y)<<2)+2;
        for(i=0;i<4;i++)
        {
            dot(31+m,n+i);
                dot(34+m,n+i);
        }
        dot(32+m,n);
        dot(32+m,n+1);
        dot(32+m,n+3);
        dot(33+m,n);
        dot(33+m,n+2);
        dot(33+m,n+3);
    }
}
/*************************************************************************
函数名:ClearBodyCell
说  明: 清楚一个4*4单元格
输入参数: uchar x,X坐标,uchar y,Y坐标(指屏幕被分成4*4小格后的坐标,第几格)
***************************************************************************/
void ClearBodyCell(uchar *x, uchar *y)
{
    uchar i,m,n;
    m=((*x)<<2)+31;
    n=((*y)<<2)+2;
    for(i=0;i<4;i++)
    {
        cleardot(m,n+i);
             cleardot(m+1,n+i);
             cleardot(m+2,n+i);
             cleardot(m+3,n+i);
    }
}
/***********************************************************************
函数名:ExtInterrupt
说明: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点击键盘后进入本服务程序,程序用于判断点击的按键。
************************************************************************/
void ExtInterrupt() interrupt 0
{
          ButtonNum=(P2>>6);
          ButtonNum=ButtonNum&0x03;
          if(IsMovInVetical)
          {  //当前方向为垂直方向,则不处理上下方向键的按下。
              if(ButtonNum==1)  MovDirection=3;//左
              if(ButtonNum==2)          MovDirection=1;//右
          }
          else
          {  //当前方向为水平方向,则不处理左右方向键的按下。
              if(ButtonNum==0)          MovDirection=4;//上
              if(ButtonNum==3)          MovDirection=2;//下
          }
}
/***********************************************************************
函数名:timer1
说明: 定时中断,产生步进信号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if(p--)
    {
        TL0=0;
             TH0=0xa0;
             IsToStep=0;
    }
    else
    {
              deep=0;
        IsToStep=1;
              TL0=0;
              TH0=0x00;
              p=20-(dengji<<1);
              deep=1;
    }
}

网友A:
从别人出抄来的程序,多数是有问题的。注意,今后要找可靠的书,可靠的人。

网友A:
这么长的程序,怎么会有人来帮你查错呢?要知道,哪怕是对编程很熟悉的人,也怕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B:
CLEAR 第一二是没这个子程序
第三是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A:
提问方式不对,别人无法解答。

网友C:
CLEAR()函数没有定义,dengji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A:
别说网上下载的程序不靠谱,就是已经出版书上的程序不少也有问题的。

网友D:
找对应行 观察错误

网友C(2016-06-25):
CLEAR()函数,dengji变量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