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找找问题

楼主(2016-05-26):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万年历12864显示,焊接完成了但是现在显示出日期却不能跳动时间,就是时间日期不走 没数字显示,我的温度也没显示出来,我的温度传感器可能坏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日期时间不走,下面的控制按钮也不能动

网友A:
程序呢,感觉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B:
在确认电路没问题的情况下,上传程序吧。。。

网友C:
既然已经能显示文字,说明显示部分正常。往下,每次啃一个问题,直至完成。

网友D:
基本上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程序时间刷新显示部分找找

网友F:
应该是程序问题,仔细看看。调试调试,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G:
看你的硬件,时钟的时钟工作不?第一次初始化时钟时需要写入初始时间,后期下载程序不需要再初始化时间,这样的话,时钟就可以走了,调试时你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