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51单片机倒计时程序

楼主(2016-05-26):
大家参考参考,可以提提宝贵建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b=0,counta=0;                // counta 为10ms计数器,countb为1s计数器,均为全局变量
sbit s1 = P2^0;
sbit s2 = P2^1;
sbit s3 = P2^2;
sbit s4 = P2^3;
sbit en = P2^5;
sbit speaker = P2^4;

sbit k1=P3^2;
sbit k2=P3^3;

uchar a1,a2,b1,b2;

code ledseg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不带小数点的段码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code ledseg8[]={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0    1    2    3    4    5    6    7    8    9            //0~9带小数点的段码表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程序,xms是形式参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00;j>0;j--);                //此处分号不可少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
{
        en = 1;           //启用数码管信号

        s1 = 0;
        P0 = ledseg7[a];
        Delay(5);
        s1 = 1;

        s2 = 0;
        P0 = ledseg8[b];
        Delay(5);
        s2 = 1;

        s3 = 0;
        P0 = ledseg7[c];
        Delay(5);
        s3 = 1;

        s4 = 0;
        P0 = ledseg7[d];
        Delay(5);
        s4 = 1;
}

/********重置,暂停设置******/
void key()
{
        if(k1==0)         //开始,暂停
    {
        Delay(10);
                   if(k1==0)
        {
                     while(!k1);
                         TR0=~TR0;
        }
    }
        if(k2==0)          //复位
        {
           Delay(10);
           if(k2==0)
           {
            TH0=0xDC; TL0=0x00;
        countb=0;
                counta=0;
        TR0=0;
        while(k2!=0);
    }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C;TL0=0x00;
        counta++;                            //计数值加1
          if(counta==100)                //若counta为99,(100*10ms=1s)
          {
                  counta=0;                        // counta清0
                countb++;
          }
        if(countb==30)
        {
                TR0=0;
                s3=1;
                counta=0,countb=0;
                speaker=0;
                Delay(500);
                speaker=1;
                Delay(500);
                speaker=0;
                Delay(500);
                speaker=1;
        }
}

void main()
{
        P0=0xff;
           TMOD=0x01;                         //定时器T0方式1
           TH0=0xDC; TL0=0x00;              //10ms定时初值
        TR0=0;
           EA=1;
           ET0=1;         //开总中断,开定时器T0中断,启动定时器T0
           while(1)
           {
            key();
                b2=countb/10;      //取出记数秒数的十位
                   b1=countb%10;      //取出计数秒的个位
                a2=counta/10;      //取出记数百分秒数的十位
                   a1=counta%10;             //取出计数百分秒的个位
                   display(b2,b1,a2,a1);  //调显示函数
           }
}

程序代码

网友A(2017-06-24):
显示函数执行一次超过20ms,有可能闪烁,也无法正常反映十分秒和百分秒动态,按键程序里使用了Delay(10);延时和while(!k1);等待按键释放,会明显劣化显示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