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进单片机后完全没有执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26):
程序写进单片机后完全没有执行出来是什么原因?  生成hex文件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5

能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说明程序语法无措,单步等于能实现程序设想的功能。

网友A:
回帖奖励 +5

其他完全没有执行的原因多了去了,仅凭楼主二句话,神仙能给你答案。

网友B:
回帖奖励 +5

这个需要具体看你的程序和电路

网友C:
回帖奖励 +5

这问题问的面太大了,单片机是好的吗,运行其他程序可以的话,说明是你这个程序的问题,是不显示还是没输出?

网友D:
回帖奖励 +5

能生HEX只能说明程序的语法可以。。能不能执行还要看程序里的变量,电路等。。

网友E:
回帖奖励 +5

EA置高电平了么,否则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

网友F:
上传源文件看一下,代码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G:
回帖奖励 +5

晶振没起振,程序也不会执行。

网友H:
回帖奖励 +5

能把你的代码和硬件信息贴上来吗? 描述的详细一些别人才能看到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I:
一般是程序问题,但还需要看看硬件,最小系统的硬件是没问题的,可以加个LED等来检测一下

网友J:
回帖奖励 +5

也许执行到哪里断了吧

网友K:
回帖奖励 +5

需要具体看你的程序和电路

网友L:
程序能编译的话,估计就是你程序写错了,不是语法问题

网友M:
①生成hex文件要注意代码优化等级不能设置过高,等级设置默认等级2就好,优化等级高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M:
①生成hex文件要注意代码优化等级不能设置过高,等级设置默认等级2就好,优化等级高可能会出问题

在菜单栏project设置里面,传不了图片,你自己找找。
你百度一下

网友N(2016-07-09):
引用 网友G:
晶振没起振,程序也不会执行。

晶振不起振程序是写不进去的。

网友N:
一般程序访问了特殊功能寄存器,你那型号缺少了很多寄存器,然后就无法执行。

网友G:
原因是非常多的。

网友O:
那有可能是你的硬件与你的程序有出入,比如:你程序里用的是P2^1引脚,而你的硬件连接的却是P2^2引脚,它虽然执行,但是你无法看到现象

网友P:
单片机坏了

网友Q:
换一个程序试一下,再分析。

网友R:
很好的东西1

网友A:
没接电源,还有天太热。

网友S(2016-08-22):
看看你的程序逻辑啊,要是逻辑混乱,肯定有部分无法执行

网友T:
单片机没工作吧?

网友U:
是不是程序已经跑过了   而你没注意到
在程序中设置几个标志步骤   观察标志步骤有没有执行       易于观察的标志步骤

网友V:
多数程序问题或者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