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的引出电源可以给l298供电吗?还是另外用独立电源给L298供电?

楼主(2016-05-27):
还有共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回帖奖励 +5

L298实际上是一个电源变换电路,需要二个电源,一是信号输入控制电源,与单片机同一电源;另一是电机驱动电源,必须另接。

网友B:
回帖奖励 +5

L298n的第1,8,15引脚都要接地,而第9引脚要接vcc,第4引脚一定要接vdd

网友C:
回帖奖励 +5

最好接两个电源,不然很麻烦

网友D:
回帖奖励 +5

如果是给298N供电的话 用电源的电,如果是驱动信号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相连就好了

网友E:
回帖奖励 +5

最好接两个独立电源单独供电,另外还要在单片机输出口与l298输入口间用光耦隔离。

网友F(2017-01-02):
最好接两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