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AT89S52的电感、电容、频率测量表

楼主(2016-05-27):
    初学习单片机有一个多月了,闲来无事,总想做成点什么,以提高学习单片机的兴趣,为此,在网上寻找资料,并搭建电路,通电试验,通过比较,最终锁定一款性能比较稳定的(大道必成的)用89C52单片机制作的电感,电容,频率(LFC)测试仪。电路图及HEX文件网上都能找到!

   可以不谦虚的说,网上那么多人制作的单片机LFC表,还没有一个人使用琴键开关,更没有看到外表,盒子也做的这么漂亮的呢!!!

    该LFC表的测量范围如
    电感测量范围:     0.1μH--------1H
    小电容测量范围:   1pF-------2.2μF(非电解电容)
    频率测量范围:     50Hz------400KHz(可测小信号)
     电解电容测量范围: 0.5μF--12000μF(电解电容、非电解电容均可)

楼主:
      电路板采用纯手工制作,先在印制板上打好元器件的安装孔位,再用鸭嘴笔蘸上油漆画好走线,然后再三氯化铁腐蚀,焊上元器件,琴键开关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否则每次更换测试档时,都要按下一个开关,然后在按起来另一只开关),并且琴键开关看起来美观,大气,上档次。       焊好后的电路板见图,板子上那两只白色透明的CB电容为测试过的,非常精准的2000P基准电容。图中1602屏的插座在单片机的上方,还没有插上1602.

插上1602后的图,图中白纸板上5只测试插口,是为临时测试,调整之用:

楼主:
下面的图是电路板的背面,装好锂电池,升压稳压模块,和充电电路,插口等,,

这张图是打开LFC表的后盖,为锂电池充电,绿色充电指示灯发光,,,,之所以设计成打开后盖充电,是为了不在盒子上再打一个充电插口的孔。

楼主:
     其实作为电子制作来说,制作电路,焊接调试,这都不算难事,最费劲的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美观,适用的外壳,正好手中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小合适的盒子。下面的图就是对盒子进行开孔的过程:

先要量好尺寸,划线,打孔

去掉多余的的部分

用锉刀锉到需要的尺寸

侧面琴键开关的按键孔,正面画的线是为安装5只测试插口的圆孔孔位。

楼主:
最后再做2条测试夹线

把电路板装到盒子里,就完工了,怎么样,漂亮吗?

楼主:
这是测量150微亨的成品电感

测量470微法的电解电容

测量0.022的CBB电容

楼主:
在不需要十分精确的情况下,此LFC表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的!

楼主:
其实电路并不复杂,程序也是现成的,往芯片里一写就得了!就是制作外壳的时候,上点心呗!

楼主:
今天改写了一下程序,测量的误差又小了不少!

网友A:
太棒了,我也想制作一个,坐等楼主修改后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我也想制作一个,坐等楼主修改后的程序啊

你告诉我在这里怎么发HEX文件,我就发!

网友B:
只有HEX文件吗?有没有KEIL的C文件程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HEX文件吗?有没有KEIL的C文件程序呀

这里面全有了,并且已经增加了开机时一次自动校准,清零的功能!有用就下载吧!

网友C:
很精致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下载一个做一个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我也想制作一个,坐等楼主修改后的程序啊

       程序的修改,主要是把你实际使用的基准电容,基准电感的数值写进去,而这电容和电感的实际数值,是要经过LCR电桥实际测试过的精确值,否则改写程序就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我用的电感电容的数值与你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你就下载前面上传的那个程序,然后把你实际使用的数值改进程序,再把改写后的C语言的程序文件生成HEX文件,再烧写到89C52单片机里面就OK了!

网友D:
想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面全有了,并且已经增加了开机时一次自动校准,清零的功能!有用就下载吧!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面全有了,并且已经增加了开机时一次自动校准,清零的功能!有用就下载吧!

超级历害!!!!!!!!!!!!!!!!!!!!!!!!!!!11

网友G(2016-07-22):
正想制作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已下了你的文件,可以编译,电路也有,先研究一下原理。准备做一个玩玩,真心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H:
楼主老师能粗略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老师能粗略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

网友E(2016-09-28):
图里的S1 S2是什么开关???档位切换???还是功能切换???

网友I:
楼主我按照电路图的参数搭的电路,只是测小电容那边的,为什么不起振呢

楼主:
查找接线有否错误,原件好坏.

网友J: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K(2016-11-11):
做的挺漂亮,也很实用。没有黑币还不能下载附件

网友L:
楼主您的C程序呢?

网友M:
楼主很强,作品很实用,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L(2016-12-12):
楼主我的仿真一直提示我要UP k2但是我怎么调整都不行。还是一直提示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测量150微亨的成品电感

谢谢分享。下载一个做一个玩一下

网友O:
真的很漂亮啊!但是用不到

网友P(2017-01-20):
这东西程序上设计在合理,主要在每次测前不会自动校正,这样就要求电容非常的稳定,是个大缺陷,如果每次测量会自动校正后再测就会非常准确,而且要求基准电容非常普通都可以

网友Q:
正需要呢

网友R:
很好很好,感谢感谢

网友S:
很牛的作品,谢谢共享

网友T(2017-04-10):
请问有测量电感的电路么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V:
顶一个,上次比赛就是这个题目,但是做的太差劲了

网友W:
学习下好用不

网友X(2017-05-20):
强大的楼主啊,不过在测量时能不能加入品质因数Q值的计算呢

网友X:
我用proteus按照你的电路图怎么实现不了功能呢,大神求助

网友Y(2017-07-11):
来学习,线路不是5v的吗这4.2v电池使用可以

网友Z:
是啊!给个详细电路图吧,我们新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这是测量150微亨的成品电感

不错,很好很强大,谢谢!!!!!!!!!!11

网友AB(2017-08-29):
震撼感动,能不能再加几个4066和继电器啥的配角。更数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Y:
来学习,线路不是5v的吗这4.2v电池使用可以

请仔细看帖,看图,里面不是有升压模块吗?

网友AC: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AD:
新手学习一下 改天做一个

网友AE(2017-11-26):
老师的作品最有新意!数字式电容电感表.

网友AE:
老师附有源程序,方便大家自制!

网友AF:
新手学习一下 改天做一个...

网友AG(2018-01-21):
配上电路图和PCB版图就好了。

网友AH(2018-04-16):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这个,请问是用什么方法测的电感呢?

网友AI:
牛做的这么漂亮

网友AJ(2018-06-01):
楼主厉害了,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AK(2018-12-10):
超级历害!!!!!!!!!!!!!!!!!!!!!!!!!!!11

网友AL:
用不上,不过要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手上有几个表买了都没过…

网友AM:
新手学习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AM:
请问 电路图左上角的 电路 是啥意思。  为什么是一个独立的电路。跟其他电路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AN(2019-03-20):
引用 网友AO:

很给力

网友AP(2020-03-29):
留一个记号,备用。

网友AQ(2020-06-02):
引用 网友AM:
请问 电路图左上角的 电路 是啥意思。  为什么是一个独立的电路。跟其他电路没有连在一起。。

供电的滤波电路

网友AR(2021-04-08):
楼主你好,刚买个显示屏需要往里面写程序吗

网友AS(2021-10-27):
楼主你好,J2接什么?

网友AS:
引用 网友AS:
楼主你好,J2接什么?

阅读C程序后知道了,J3是接电解电容。我打算只做频率测量,省略了几个多档开关,但显示自动校正失败,按K1或者K2键,然后无法进行,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AS:
如果把Q2改成PMOS管,Q1完全可以省略。

网友AT(2022-09-04):
好好学习,谢谢楼主提供学习资源

网友AU(2023-06-14):
好东东 感谢楼主  已经下载好了 准备自己diy一个试试

网友AV(2025-03-02):
引用 楼主:
程序的修改,主要是把你实际使用的基准电容,基准电感的数值写进去,而这电容和电感的实际数值, ...

楼主把这个程序吃透了

网友AW:
好多年了,商品化没有?

网友AW:
这个应该商品化

网友AX(2025-06-18):
做的挺漂亮,也很实用。

网友AY:
下载了,空了DIY个,谢谢

网友AZ:
做一个试一试看能否成功。

网友AZ:
用琴键开关

网友BA(2025-11-12):
高手呢, 好像在隔壁论坛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