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NodeMCU+手机_采集485端口数据的务实之验

楼主:
     ESP8266模块很便宜,内置独立智能芯片还具很厉害的网络功能,刷NodeMCU的话就可以随时添入自己的LUA代码搞各种实验,即使只用裸板模块就可以实现好多说不完的智能。目前时髦的尽是用于开关控制和温度检测,太屈才它了。于是就想实验用于仪表类的智能遥测。可是,目前能找到ESP8266固件中都没有带奇偶校验的串口方式,不适合大多数的485装备,比如采集485电度表数据就没法运用了。好在NodeMCU固件给咱提供了LUA代码添加功能。于是我写了几段485软件串口的LUA代码,拟独立引用ESP8266模块内置CPU、直连电度表485接口,然后有手机控制采集电度表数据。实际试验,果然了得。
      参照电度表 2007通讯规约协议,用GPIO写口方式来输出波形,模拟485的字节格式和请求数据帧格式,实验采集的电度表型号是DDS711,485通信参数为:2400比特,8数据位,1校验位,1停止位,1起始位。

若485端口收到的请求信号波形时序得当、电度表地址正确,电度表则立马回应,并按照请求信号内容返回一个数据信号帧。

   我的实验使用同一个GPIO口完成收与发。因电度表的端口加了485接口芯片,由A、B两线平衡对外,我特别使用电阻法简易完成 “平衡-不平衡 ”变换,直接与ESP8266相连(此法不大常规也不咋专业,但实验却证明很为靠谱。或该说是个曾经没被留意的“举世创意”。决没有诋毁正规成熟485接口规范的意思,只是不需要远程传输和共模抗扰的特定情况下的特定招数罢)。
   用中断方式检测起始位的下降沿,然后开始按约定周率读数,你见到的蓝色窄脉冲是特意在另一个GPIO口加入的时标,这可是我不吝透漏的精妙调试机巧,可以加到任意位置来实时了解代码的生效时刻与作用位序,这里是加在读GPIO口的代码位置,调试时你将直观动态的看到读口时机与欲读波形的相对位有所游离,如果校准游离于波宽中部则读数误差容限就调到最佳了,不仅如此还可以依据时标脉冲直读波形数据,如前4个字节为“0xFE”前导码,然后是“0x68”地址帧起始符、“0x64,0,04,0x00,0x00,0x01,0x00”地址码等等等类比读出,很有乐趣、很醒脑是不是?    你若还是个懵懂的门外汉,兴许看了我的帖子,效法我的机巧,将从此有机缘一跃成为类似我这样的门边边汉。
   还可以说一些,但是得有响应才不白费。看看先。

网友A(2016-06-03):
很棒的作品 楼主能分享一下制作资料吗?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玩ESP826模块,便宜 方便,楼主的这个波形采集软件的名字是?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C:
这个很有价值呀,不过自己不是搞软件的呀。

网友D(2016-07-24):
楼主高手,手机app是怎么搞的,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手,手机app是怎么搞的,自己开发的吗?

目测是用E4A做的手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