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电容式声音传感器

楼主(2016-05-27):
声音传感器距离蜂鸣器超近时,传感器有信号产生
但是传感器距离蜂鸣器稍远时,传感器就接收不到信号
请问这种情况下,传感器接收不到声音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距离大,强指向性传感器指向方向偏离。

网友B:
音频放大增益不够。传感器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大,强指向性传感器指向方向偏离。

如果是全指向性的传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放大增益不够。传感器不佳。

但是为什么距离近时,传感器能接收到信号呢?传感器距离蜂鸣器远近和传感器接收的信号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C(2023-02-02):
一个人用正常音量说话,你离他200米远听不到他的说话,但是离他2米远却可以听到,为什么?

耳朵听到声音跟距离声源远近有关吗?

网友D:
画PCB的时候把蜂鸣器跟传感器之间挖空,蜂鸣器是带磁性,容易干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