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智能粮仓安全监控系统的设计(下位机单片机部分)

楼主(2016-05-27):
  硬件设计包括如下模块:
n      最小系统模块: STC89C52RC正常工作的最小系统;
n      模拟输入模块:一路光照、一路电压;
n      数字输入模块:两路温度、一路湿度、多个按键;
n      模拟输出模块:一路光照;
n      数字输出模块:一路PWM波控制直流电机、蜂鸣器、多个工作状态指示灯;
n      液晶显示模块:一块12864LCD显示输出;
n      串口通信模块:CH340T模块电路
  软件设计包括如下模块:

n      C代码:AD采集、数字传感器驱动、DA输出、按键与液晶控制、串口收发处理等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12864.c"
#include"PCF8591ADDA.c"
#include"DS18B20.C"
#include"DTH11.C"

        sbit led0=P1^0;//通信测试灯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MOTOR=P1^4;
        uchar ren_flag,ren_buff;
        uchar buff[8];
        char *get="Get it.";
        char *sendflag="sendflag";
        unsigned char num;                   //DA数模输出变量
        unsigned char ADtemp;      //定义中间变量

void serial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00100000
        PCON=0x00;//波特率不加倍
        SCON=0x50;//01010000 方式1,允许接收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EA=1;
    ES=1;
        TR1=1;
        ET1=0;

}
void serial_send(char*parr)   //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
        do
        {
                SBUF=*parr++;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为1
                TI=0;                 //标志清0
        }while(*parr);   //保持循环直到字符为‘\0’

}

void DAQ_display_sender()
{
//DS18B20

                show_char(0,0,"Data acquisition");
                tempchange();              //温度转换函数
                get_temp();
                show_char(1,2,"              ");
                show_char(1,0,"TEM:");

                sprintf(buff,"%.8s",sendflag);
                serial_send(buff);
                sprintf(buff,"%.3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show_char(1,2,buff);   //获取温度并显示
                show_char(1,5,"℃");

                f_temp+=0x64;
                sprintf(buff,"%.3f",f_temp);
                serial_send(buff);                  //串口发送数据

                  /*DA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

                  //DTH11
                        RH();
                        sprintf(buff,"%.1f",f_temp_T);//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show_char(2,0,"T:    ℃");
                        show_char(2,1,buff);
                        serial_send(buff);

                        sprintf(buff,"%.1f",f_temp_RH);//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show_char(2,4,"R:    %");
                        show_char(2,5,buff);
                        serial_send(buff);

                  //AD
                   if(ADFlag)      //定时采集输入模拟量
           {
                           ADFlag=0;

                           ADtemp=ReadADC(0);
                        TempData[0]=(ReadADC(0))/50;//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1]=((ReadADC(0))%50)/10;

                        ADtemp=ReadADC(2);
                        TempData[4]=(ReadADC(2))/5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此通道暂时屏蔽,可以自行添加
                          TempData[5]=((ReadADC(2))%50)/10;

                        /* ADC通道2、通道4采集
                        ADtemp=ReadADC(1);
                        TempData[2]=(ReadADC(1))/5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此通道暂时屏蔽,可以自行添加
                          TempData[3]=((ReadADC(1))%50)/10;

                      ADtemp=ReadADC(3);
                        TempData[6]=(ReadADC(3))/5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此通道暂时屏蔽,可以自行添加
                          TempData[7]=((ReadADC(4))%50)/10;
                    */
                        }
                        ADFlag=1;

                        f_temp=TempData[4]+TempData[5]*0.1;//通道3光敏电阻电压值
                        sprintf(buff,"%.1f",f_temp);//
                        show_char(3,0,"O:     V");
                        show_char(3,1,buff);
                        serial_send(buff);

                        f_temp=TempData[0]+TempData[1]*0.1;
                        sprintf(buff,"%.1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show_char(3,4,"V:     V");
                        show_char(3,5,buff);
                        serial_send(buff);//串口发送数据

                /*  ADC通道3、通道4处理显示信息
                        f_temp=TempData[4]+TempData[5]*0.1;
                        sprintf(buff,"%.1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show_char(3,0,"3:   V");
                        show_char(3,1,buff);
                        serial_send(buff);                  //串口发送数据

                        f_temp=TempData[6]+TempData[7]*0.1;
                        sprintf(buff,"%.1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show_char(3,4,"4:   V");
                        show_char(3,5,buff);
                        serial_send(buff);                  //串口发送数据
                */

}

void main()                 //主函数
{

        cmg();//  数码管锁存函数                   关时钟DS1302
    wela=0;
        dula=0;
    lcd_init();                //初始化LCD
        serial_init();
        MOTOR=0;
        while(1)
        {
          if(ren_flag==0)
          {
                  led0=1;
                MOTOR=0;
                  show_char(0,0,"Wait for command");
                  show_char(1,0,"                ");
                  show_char(2,0,"                ");
                  show_char(3,0,"                ");
          }
      if(ren_flag==1) //测试通信
          {
                  led0=0;
                  delay_ms(10);
                  led0=1;
                  MOTOR=0;
                  show_char(0,0,"Connection Succe");
                  show_char(1,0,"ssful!          ");
                  show_char(2,0,"                ");
                  show_char(3,0,"                ");
                  sprintf(buff,"%.8s",get);
                  serial_send(buff);
           }
          if(ren_flag==2)//
                {
                  MOTOR=0;
             DAQ_display_sender();
                }

          if(ren_flag==3)
           {
            MOTOR=1;
                DAQ_display_sender();
                }

           if(ren_flag==4)
           {
            MOTOR=0;
                DAQ_display_sender();

            }

         if(ren_flag==5)
          {
           show_char(0,0,"Stop DAQ and sen");
           show_char(1,0,"ding!          ");
           show_char(2,0,"                ");
           show_char(3,0,"                ");
           MOTOR=0;
           led0=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TI)
   ;
  else
  {
    if(RI)
    lcd_clean();
          ES=0;
    RI=0;

        ren_buff=SBUF;
        switch(ren_buff)
           {
      case 0x31: ren_flag=1; break;  //接受到1,第一个LED亮
      case 0x32: ren_flag=2; break;  //接受到2,第二个LED亮
      case 0x33: ren_flag=3; break;  //接受到3,第三个LED亮
      case 0x34: ren_flag=4;break;  //接受到4,第四个LED亮
      case 0x35: ren_flag=5;break;  //接受到5,第五个LED亮
      case 0x36: ren_flag=6;break;  //接受到5,第六个LED亮
      case 0x37: ren_flag=7;break;  //接受到5,第七个LED亮
          case 0x38: ren_flag=8;break;  //接受到5,第八个LED亮
          default:   ren_flag=0;break;  //接受到其它数据,蜂鸣器响
      led1=~led1;
           }

        ES=1;
        }
}

下位机源代码

网友A(2026-01-19):
你好,想找你咨询一些问题放不方便回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