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了解模拟信号高倍细分的

楼主(2016-05-27):
哪位大神了解模拟信号高倍细分的

网友A:
你是用来处理光栅还是什么其他信号?

网友B:
取决于采样速率。用高速采样芯片来完成。如采细分度不高,则可用单片机直接采样。

网友C:
模拟信号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来处理光栅还是什么其他信号?

光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