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USB HUB 有几个疑问

楼主(2016-05-27):
我看到GL850A需要用晶振,难道这不是数字电路而是单片机?

好多USB HUB 都带不动一个外置光驱,是因为光驱的耗电量大还是HUB的设计太简单?
我想做一个USB HUB。要求至少一拖三。但是没做过,没有原理图,哪位大神愿意赐教,或者发一张原理图,谢谢。

楼主:
我有一个GL857L,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没找到它的资料,所以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A:
GL850A是GENESIYS LOGIC公司最新版本的集线控制器解决方案,完全遵守USB2.0规格。GL850A内嵌了8个位的RISC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850A是GENESIYS LOGIC公司最新版本的集线控制器解决方案,完全遵守USB2.0规格。GL850A内嵌了8个位的RISC ...

然后呢?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B(2017-01-02):
你发一个GL850A的封装,我给你个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