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HUB

楼主:
我有一个USB HUB,一拖三,带读卡。最近插上电脑,不管是插的读卡器还是手机,最多只能充电,插上电脑没反应。电脑USB是好的,手机和读卡器什么的都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重新焊接过后的样子。新的和现在的都是同样的故障。
贴片虽然焊的不好,但是还是能用的。不是焊接的问题。开关是我另外加上去的。

网友A(2016-05-27):
很容易检测啊,别的电脑能识别这个却不能识别,说明板子可能有问题或者没有安装相应驱动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检测啊,别的电脑能识别这个却不能识别,说明板子可能有问题或者没有安装相应驱动程序。

以前能驱动 能用的 就是识别比较慢 现在是插上去完全没反应了

网友C:
板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就是板子有问题 但是又没找到问题所在 而且还是双层布线的 所以想再做一个

网友D(2017-01-02):
板子布线有问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