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电路为什么IO口高电平点亮LED?

楼主:
这个电路为什么令IO=1时点亮LED灯?我看电路感觉应该是另IO=0时点亮阿

网友A(2016-07-24):
单片机的IO接LED的正端,LED的负端接GND,所以只要单片机输出高电平LED即被点亮。
更多问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玩转嵌入式

网友B:
LED灯点亮需要一端为GND,一端给高电平,有了电压差就点亮了,这应该是普中的板子吧,LED灯右边连接了GND,所以IO口那一端需要给高电平

网友C:
共阴数码管,段选要高电平;位选要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