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是反的! 开始以为乱码,仔细看才发现 不是乱码 不亮的段 显示的正好是...

楼主:
数码管显示是反的!
开始以为乱码,仔细看才发现
不是乱码 不亮的段 显示的正好是需要的数字
这是什么问题?
编程?
电路?

网友A(2016-05-28):
编程中的数码表与硬件电路显示结构不配套

网友A:
先把单个数字的显示的码弄正确了,再修改数码表即可。

网友B:
调换另一类型的数码管(共阴共阳搞错)或使用反相器应该能解决。

网友C:
高低电平给反了,比如应该是11111111,你给成了00000000

网友D: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E:
数码管公共端是共阴还是共阳?共阳极数字段码 和共阴极数字段码是刚好相反的,你看一下

网友F:
应该是数码管码表弄错咯哦!!!!

网友G:
这是因为你选用的芯片输出的高低电平刚好相反,例如138,选用的芯片要与数码管类型对应

网友H:
高低电平问题

网友I:
可能没弄清是共阴还是共阳,看看电路图

网友J:
位码改一下,反了

网友J:
位码反了。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K:
共阴或共阳,数码管的类型弄反了。。电路焊好了的话,改一下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是已经上传了4种LED管编码了吗?对照你的电路,选用一种,修改代码数组就行。

网友L:
你单片机上的io口不一样吧

网友M:
先弄清LED是共阳还是共阴的,再对照LED的编码

网友N:
果然逛论坛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

网友O:
简单的共阴极、共阳极的问题。

网友P:
调换另一类型的数码管(共阴共阳搞错),可以改一下显示的段码。

网友Q: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支持一下

网友R:
先弄清楚你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然后再对照你的驱动一个个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