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可显示负值的DS18B20测温程序

楼主:
        这是一款数码管可显示负值的DS18B20测温程序,程序在PROTEUS7.8仿真软件下通过仿真运行,下面是仿真截图。

程序:
#define _MAIN_C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vice_init.h"
#include "display.h"

main()
{
        init_various();
        while(1)
        {
                if(b10msEvent)
                {
                        b10msEvent = false;
                        dynamic_display();                        //显示

                        if(b500msEvent)
                        {
                                b500msEvent = false;
                                set_temp_data();                        //读温度
                        }
                }
        }
}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SecCount = 0;

        TH0 = TH0HIGH;
        TL0 = TL0LOWW;

        b10msEvent = true;                //10毫秒中断
        if(++SecCount == 50)
        {
                SecCount = 0;
                b500msEvent = true;                //1秒到时
        }
}

网友A(2016-05-30):
版主 能不能把库文件分享下,编译不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 能不能把库文件分享下,编译不过去。

你把压缩文件下载下来,压缩文件中都有的。

网友C(2017-06-22):
我爱学习我要学习

网友D(2018-01-03):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知识更上一层楼

网友E:
老哥这个有用电路板试过吗,我焊的电路板一直显示是0度

网友B(2018-12-01):
引用 网友E:
老哥这个有用电路板试过吗,我焊的电路板一直显示是0度

是不是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温度传感器没焊对

网友F(2021-07-22):
数码管显示负值比较麻烦

网友G(2023-03-28):
楼主为什么我的仿真运行一直显示-0.1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为什么我的仿真运行一直显示-0.1度

这个还是很多年以前的帖子,只能用Proteus7.5版本才行,高版本会出错的,你看我用7.5的打开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是很多年以前的帖子,只能用Proteus7.5版本才行,高版本会出错的,你看我用7.5的打开效果

感谢,可是为什么我用高版本的protues按图搭了个新的,keil了文件进去了还是没办法,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谢,可是为什么我用高版本的protues按图搭了个新的,keil了文件进去了还是没办法,哈哈哈

我帮你转成了Proteus8.13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