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相关问题

楼主:
12864这里我有点小问题想问下大家。主函数中那个中文的为什么是4的for循环,英文的是八的for循环,for循环后面  display_zw(1,0,i*16,i);   display_zw(2,0,i*16,i+4);第一句是显示第一个字吗,第二句是显示第二个字?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A(2016-05-28):
你仔细看看显示中文和显示英文的这两个函数。。。

网友B:
中文的全角字符每个字符占16个点宽,英文或数字一般是半角字符(当然也可以用全角的)占8个点宽度

网友C:
自己改改试试会不会更明白一下

网友D:
再试一试,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你要仔细看看,搞清每个函数的功能,display_zm()是用来显示一个汉字的,display_yw()是用来显示一个字符的,4的for循环是显示4个汉字,因为一个汉字点16列,4个汉字是64列(半屏),8的for循环是显示8个字符64列(半屏)

网友F: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