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nsigned char code buf[20],写一段C程序指出数组中的最大值

楼主(2016-05-28):
unsigned char code buf[20],写一段C程序指出数组中的最大值,如buf[5]中,最大的是5.

网友A:
⒉ Keil调试

实例1所述步骤,编译链接并进入调试状态。

鼠标左键单击调试工具条中图标(   ),打开变量观测窗口,Locals标签页中显示局部变量ijkma,其中a为数组,编译器安排其首地址为0x24

鼠标左键单击调试工具条中图标(   ),打开存储器窗口。在Memory#1窗口的Address编辑框内键入“d0x24”,以便观测内RAM 24H为首地址的数组a中的数据。

鼠标左键单击全速运行图标(   ),暂停图标(   )变为红色。

鼠标左键单击调试工具条中图标(   ),打开串行输入/输出信息窗口Serial #1。窗口内光标闪烁(表示被激活),依次键入数组a的原始数据:

a[16]={11,99,66,22,111,55,0,222,44, 155,77,255,133,100,88,33}

注意每键入一个数据,均要回车一次。回车后,Memory#1窗口内0x24及其后续单元依次显示键入的数组a元素。最后一个数据键入完毕,回车后,Serial #1窗口立即显示数组a原始数据和排序后的数据。前二行是排序前的原始数据,后二行是排序后的数据:

a[0]=11a[1]=99a[2]=66a[3]=22a[4]=111a[5]=55a[6]=0a[7]=222

a[8]=44a[9]=155a[10]=77a[11]=255a[12]=133a[13]=100a[14]=88a[15]=33

a[0]=255a[1]=222a[2]=155a[3]=133a[4]=111a[5]=100a[6]=99a[7]=88

a[8]=77a[9]=66a[10]=55a[11]=44a[12]=33a[13]=22a[14]=11a[15]=0

与此同时,Memory#1窗口以0x24为首地址的16个单元内,也改为排序后的数组a数据。

网友A:
本程序摘自张志良编著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出版社。

从串口随机输入16个数据,然后再从串口分二行分别输出其排序前后的数据。

#include <reg51.h>                       //包含访问sfr库函数reg51.h

#include <stdio.h>                       //包含I/O库函数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表示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 {                         //主函数

uchar data  i,j,k,m;                     //定义字符型变量ijk(最大值序号)、m(暂存器)

uchar data  a[16];                      //定义整型数组a[16]

TMOD=0x20;                         //串口初始化: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TL1=0xE6;                      //1200波特率(fosc=12MHz

SCON=0x52;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清发送中断

TCON=0x40;                         //设置中断控制,启动T1

for(i=0; i<16; i++)                     //for循环

scanf("%bu",a+i);                    //串口输入数组a数据(无符号字符型十进制整数)

for(i=0; i<16; i++) {                   //for循环

if (i%8==0)  printf("\n");              //i8的整倍数,换行(输出时,8个一行)

printf ("a[%bu]=%bu,",i,a);}          //输出数组a原始数据元素

for(i=0; i<15; i++) {                   //for循环,选择法排序

k=i;                               //最大值序号k赋值,设最大值为首个元素

for(j=i; j<16; j++)                   //for循环,依次与后续数组元素比较,选出最大值

if (a[k]<a[j]) k=j;                 //比较,若a[k] <a[j],最大值序号变更

m=a[k];a[k]=a;a=m;}              //交换位置

printf ("\n");                          //换行

for(i=0; i<16; i++) {                   //for循环

if (i%8==0)  printf("\n");             //i8的整倍数,换行(输出时,8个一行)

printf ("a[%bu]=%bu,",i,a);}          //输出从大到小排序后数组a的数据元素

while(1);}                            //原地踏步,无限循环